ACER 4560G 开机无显

楼主(2014-01-06):
ACER 一台4560G 开机没上内存,电流会上下上下娈。没认内存。上内存会上到1.32 后下到0.98 就不动了。有人修过吗?

网友A:
我也正在修 原来是开机不显示 换了显卡能显示了 滚动条A5报错 让升级BIOS 说BISO 和ACPI不匹配 麻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修 原来是开机不显示 换了显卡能显示了 滚动条A5报错 让升级BIOS 说BISO 和ACPI不匹配 麻痹的

同你的一样,换个显卡就好了,这个真差,显卡坏的也快,定个换上显上好了,上边的BIOS 是好的。有用就你下吧,各位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你的一样,换个显卡就好了,这个真差,显卡坏的也快,定个换上显上好了,上边的BIOS 是好的。有用就你 ...

多谢 我去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你的一样,换个显卡就好了,这个真差,显卡坏的也快,定个换上显上好了,上边的BIOS 是好的。有用就你 ...

还是A5 貌似不是BISO? 我去官网咨询咨询去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没过内存   干北桥吧    应该 或是刷bios

网友:
有显卡的机子第一时间就要考虑下是不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