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55S-S2 不上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4-01-06):
前段时间一雷击坏主板  直接换板  闲着无聊 拿出来维修
上级 测量后直接拆除网卡芯片
 GA-N55S-S3
测量后无短路现象  直接上电测试  故障不触发 测量结果如下:(现在已经没有思路求大神出现)
PCI     A14   3.34V   正常 3VDUAL
37.768                 两脚电压  1.5 1.36 (单桥NV芯片组)
25M     两脚电压 1.64  1.59 (在正常范围)
开机针     5.08V
复位       0.7V (感觉不正常放在身后待会查)
I/O 为ITE 8716 GB
98脚 VCC  5.08V
102脚 0V 短接开机针无跳变
103脚 3.34V 短接开机针  正常跳变
106脚 5.08V
107脚 PWON 5.08V 正常跳变
现在无思路了  南桥待机条件满足 但是不上电  下面检测思路没有了 求大神指导下  下面补充图片

网友:
前段时间一雷击坏主板  直接换板  闲着无聊 拿出来维修

上级 测量后直接拆除网卡芯片 GS-55S-S2

测量后无短路现象  直接上电测试  故障不触发 测量结果如下:(现在已经没有思路求大神出现)

PCI     A14   3.34V   正常 3VDUAL

37.768                 两脚电压  1.5 1.36 (单桥NV芯片组)

25M     两脚电压 1.64  1.59 (在正常范围)

开机针     5.08V

复位       0.7V (感觉不正常放在身后待会查)

I/O 为ITE 8716 GB

98脚 VCC  5.08V

102脚 0V 短接开机针无跳变

103脚 3.34V 短接开机针  正常跳变

106脚 5.08V

107脚 PWON 5.08V 正常跳变

现在无思路了  南桥待机条件满足 但是不上电  下面检测思路没有了 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把W3303换了看看

网友:
W3303 是什么 我小小白哦 师傅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拿各积分

网友:
把图纸上传上来 GA-M55S-S3

网友:
亲,待机复位低有可能是正常的哦,我上次的一个富士康代工方正的就是复位低,最后换南桥搞定哦

网友:
RSMSRT#这个信号正常吗

网友:
没有发出S3
而且又是雷击过的
八成桥坏了

网友:
您好~~這張的 layout 跟ga-m57sli是一樣的,不觸發的問題,我摸至少5張以上都沒修出來,狀況跟您一模一樣,
io(103)>橋 3.3v 會有高低高的跳變,橋>io(102) 0v ,我換過 io 換過橋 都沒用,甚至將橋拆下,從pad點去量,也確定沒斷線,後來都被我當料板了,我個人認為似乎跟橋沒正常工作有關,不代表它壞,或許是某個地方短路將工作電壓拉低,但因您確定是雷擊,橋的狀況就難說囉~~

网友:
可以考虑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