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s到LOGO画面重启

楼主(2014-01-06):
本来机器不亮,拆开之后拿下电池放电再按上就亮了,然后要求输入BIOS密码,进去修改时间,去掉BIOS密码之后,就不停的重启,到ASUS的LOGO画面马上就重启,只有按F2能进BIOS  按别的键子都不好使,bios里能改的都改了还是没用  只要到LOGO 马上重启,光驱里放系统盘调光盘引导也进不去 跪求答案,各位大师帮帮忙 在线等

网友:
先确定是那里的问题再说吧

网友:
就是确定不了问题在那  内存硬盘都换了,裸机点问题一样

网友:
把电池拿掉后,要设好时间才可以进入系统,楼主没有设定好系统时间的原因

网友:
电池拿掉后,日期时间都重新设置了 还是到LOGO就重启

网友:
觉得十有八九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ISL6262  已经加焊了  而且能进BIOS,进BIOS不重启  退出BIOS后还是反复重启

网友:
BIOS问题大,刷个试试

网友:
bios密码输错过吧,刷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已更新,还是不行 到check nvram  就死机或者重启  重启的次数多

网友:
卡LOGO南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不是卡LOGO 是到LOGO 就重启,去掉LOGO  到check nvram  就重启 或者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