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短接后驱动管电压2.0V上升到2.3V啊指点下啊

楼主(2014-01-06):
今天把长城380的修好了,以前一直不启动,找了N久没有找到,后来放了N久,今天突然来了点思路,发现推挽电路就那么几个零件后我基本就能确定问题在那里了,于是找到13009边上的4148的二极管全换了,结果好了,我都直接懒得量,直接扔掉。
下面正题,
这个是航嘉BS系列板,板号也是HK500-52SP GP   REV:K
是EM311+6105的组合,是不启动,OPP保护接地后能启动,有滋滋的声音,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毛病,还以为和以前的通病一样的毛病,思路错了修了N久,现在发现问题点,就是驱动管945的电压,待机是2.03V   1.5V   1.5V    短接后2.3V   1.5V   1.5V
这个典型的不正常啊 ,正常是1.5V  4.5V  4.5V

我去  晕菜了  暂时没有思路了,945换了,附件的都换了,就是一样,有高手指点下思路吗?推挽电路就这么几个零件啊 ,头大~~~

网友:
我手上有几个都是OPP保护的,接地后启动滋滋响,也是没有思路放了好久都没有管它,高手指点下下~~~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AWX -2 严禁灌水

网友A:
先不想2.3V是否正常(这个电压以前在几个帖子也看到过的),有问题的是短接后推动管的C极电压并没有升高! 正常短接后是要高于E极电压的,推动回路估计有问题还有发现排除,如果你查过还没发现就只有检查主开关管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想2.3V是否正常(这个电压以前在几个帖子也看到过的),有问题的是短接后推动管的C极电压并没有升高!  ...

这个当然知道了  回路那都看过了,  开关管那里就只有一个4148了,其他的电容换过了,13007换过了,我去就这么点东西还能坏到那里去啊,全部换一圈算了

网友:
         推动级的驱动管发射极有两个串联二极管箝位约1.5V正常,集电极2.03V也在正常范围,基极1.5V与发射极同电位,就不太正常了。从电路原理上讲,待机时IC无激励信号输出,由上下偏置电阻分压基极电位约为1.7 V以上,对管处于饱和状态,推动管饱和压降约0.5V(2.03V - 1.5V)左右。电源启动后,主控IC有激励方波信号输出,推动级双管退出饱和状态,受控于激励信号,工作在开关状态。此时,基极电位受激励方波的占空比影响上升(万用表测得值=直流+方波的平均值),正常值约2.2V以上,同样驱动管的集电极电位也同理上升,只有被箝位的发射极电位不变。而你的推动管基极电位与发射极电位相同(待机与启动状况你也没有说明),显然有问题。

理论原理说得很明白清楚!!我虽然知道推动管脚位电压不正常,但让我说明原理就做不到了

网友:
坐等修复结果,最近也对修电源感兴趣,这个通过最近看刘坚强修电源发现,有些理论基础还是必须要掌握的,我有个7500芯片的电源,原来12脚待机电压9v左右以为不正常,结果听刘大师讲12脚供电工作电压7到36v都在正常范围,我的这个电源还没启动,估计启动后电压还能提高,看来需要在其他方面找原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