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G怪问题

楼主(2014-01-06):
入手一台方正R620g,硬盘坏,更换500G硬盘,怎么装都是蓝屏,有时候还找不到硬盘,硬盘没问题,换250G 硬盘就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有没有大神提供此机型的bios啊

网友:
这个问题点值得关注,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2014-11-09):
这款机器就这样,支持不了太大的硬盘,机器是正常的,不要奇怪,

网友(2015-08-3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250G的硬盘也认不到,一引导就掉电

网友(2016-12-11):
2G 的内存也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