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华硕X402CA 图纸

楼主(2014-01-06):
新手求助
华硕X402CA 开机无显 外接正常
主板LED显示接口电源脚对地短路
机器还在保内
LED19V电源线路找不准
求大侠给个
或
华硕

网友:
有维修过的大侠给个指示

网友A(2015-08-05):
Laney.TB
饼哥,你这个图纸下载了打不开撒,是要用什么软件的?
详情

网友:
感谢饼哥的点位i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你这个图纸下载了打不开撒,是要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2018-01-19):
感谢饼哥的点位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