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H782F 17寸液晶显开机不断闪屏故障

楼主(2014-01-06):
今天收了一台HKC H782F 17寸液晶显示器出现故障开闪屏很快,隐约能看到电脑画面,电源灯闪的现像,拆机观看,发现电源板高压部份有一个三极管C5706已炸开,拆下来发现手上没C5706,想起以前有块坏的电源板一样上面有C5706,把旧板的C5706拆下来检测是好的可用,装上现在的HKC板子上,开机发现故障还是一样,仔细听高压板还有响声,故马上关机拆下板子再检查,用手扳两个C5706之间那个绿色的电容出现虚焊,马上补焊,刚刚高压板的响声可能是这电容打火发出的,为了防止再出现虚焊,把高压部份的电容和变压器线圈都补焊了一次,再用万用表测两组变压器线圈的对地电阴是否一样,和两组C5706的对地电阻是否一样,测完发现没问题,然后通电试机故障排除,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了,最后发现这个显示器的电源灯在没信号输入的情况是会闪的也是正常。。。

网友A:
这个好修,跳火了?

网友:
高压打火吧

网友B:
电容出现虚焊把三极管C5706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出现虚焊把三极管C5706烧了

应该是,电容没补焊时重上的两个C5706也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修,跳火了?

是电容虚焊烧C5706

网友:
电容虚焊送来时只烧坏了一个三极管另一个是好的,会有这样的现像

网友:
说的很通俗,太好了。能听懂。

网友:
楼主好细心呀,一般都不修,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2015-09-05):
C5707坏得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