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板号MBX-177无CPURST,高手进来看下

楼主(2014-01-06):
索尼板号MBX-177,来的时候声卡下面有点进水处理了 一下,上电,触发不走电,查下小问题换晶政可以上电了,跑到1.5不走了。查复位,有,cpu复位无。

查北桥的复位R73已经有了

网友:
看来要查北桥的工作条件了,时间 过去了一小时。

网友:
查到时钟的时候,看这里

到北桥和CPU的时钟没有起来,其它的都 是正常的。

换了它,当然没有好。找个好板测下,是有的。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时钟是在CPU复位之前有还是之后有呢。起来要什么条件呢,北桥还没有换,
迅维的高手们,谁能给个说法

网友:
查一下时钟的工作条件呢 开启信号等
电阻看看

网友:
应该是先有,CPU复位是pltrst进桥转化的

网友:
到北桥和CPU的时钟没有起来,其它的时钟都 是正常的。

网友:
高手一出手会秒杀的

网友:
-PCI_STP
-CPU_S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