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修来想砸了的液晶电视

楼主(2014-01-06):
前几天收了台康佳LED26R7000N的液晶电视,拿来是用一段时间就无显示了,一般2小时之内一定会出问题,试机果然如此,拆机,电源板型号为34008088 KPS+L048C2-01,PWM为FAN6755,

无显示时测输出电压12V为2~10V之间跳变,测芯片供电脚310V左右正常,测6脚电压反馈脚8~16V跳变,正常亮机时为17V左右,中途维修过程省略一千字……上网查了这个电源板通病,更换无果,维修过程把电路图中红色部份全换过无果,见下图:

图中QB903因当时没找到配件,用W1A三极管代替(W1A耐压值只有40伏),因QB903的C极电压只有27V,应该可以代用,但换完之后发现机器再也不亮了,换回原来的也不亮了,晕死,测310V滤波电容正常,但到FAN6755后电压为310V~155V~310V左右跳变,1脚电压3.3~5V跳变,输出电压自然无,把FAN6755换这3个了,故障依旧,4个电容当时用一个150UF的电容替代过,哎~~~,烦呀,一个PWM电路就有这么难呀,我已经买了一块板了,但我还是想把它修好,因电子基础差,对电路分析不够,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电路图中

为什么反馈的电压在DB902上两边电压不一样呢,经过二板管的负极后就产生了这个27V电压呢,想请教下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下,能整个分析就更好啦!在此谢谢……

网友(点评):
变压器出来的是交流的 ,经过二极管就是直流的了。

网友(点评):
这问题很简单 查6755外围电路 就那几个元件

网友A:
你还是别累这个脑子了,在这个电路中,DB902是起一个整流的作用
你测的前端是交流电,整流后才是直流电

网友B:
那个二极管就是个检波的,不检波怎么会出直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别累这个脑子了,在这个电路中,DB902是起一个整流的作用
你测的前端是交流电,整流后才是直流电    ...

哦!一语道破天关呀,谢谢!那个开启电压跳变会是什么问题呢,启动电阻测了46.9千欧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二极管就是个检波的,不检波怎么会出直流啊

谢谢,明白了,

网友D:
感觉先换0.22的电阻再说

网友:
电源的元件一般都能测量好坏,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就换很多元件

网友:
楼上正解 交流和直流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先换0.22的电阻再说

新板已经到了,通过测试比较,发现DB902的交流部份没电压,好的有49V,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换了。

网友E:
跟你说吧,改通用板子吧!!!修修好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你说吧,改通用板子吧!!!修修好不稳定.....

这个是液晶电视,通用板子有点懒得固定。

网友D:
你总是盯着db902有嘛用?5脚不开关,初级不工作,次级咋有电?我觉得重点应查5脚,3脚相关电路,都有图纸了,还不好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总是盯着db902有嘛用?5脚不开关,初级不工作,次级咋有电?我觉得重点应查5脚,3脚相关电路,都有图纸了 ...

PWM的8脚供电脚电压跳变,5脚工作不了呀,但芯片换了呀。启动电阻没问题

网友:
楼主把ZDB908忽略了吧,那个18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6脚不是反馈脚而是芯片工作电压引脚,DB902是整流二极管,U957在此是过压保护的光耦,可能是U957次级漏电,可以先拆掉测试

网友F:
请上传一份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上传一份图纸吧

康佳LED26R7000N电源板34008088图纸

网友:
现的在的东西太不好修了!~

网友:
RB901-----RB905 测一下  还有底下的胶要清理

网友:
学习学习 有问题慢慢解决咯。

网友:
理论很重要,盲目代换容易使故障扩大。

网友:
变压器出来的是交流的 ,经过二极管就是直流的了

网友(2014-02-11):
反正从开关变压器次级出来没经过二极管都是交流,经过二极管整流后就是直流了,23楼正解

网友:
有点信心,要静下心来,干我们这一行急不来的,哈哈

网友:
修过一台36的康佳也是这个电路,是无输出,换FAN6755和一个电阻好,细心点慢慢查。现在修液晶最烦就是本地根本没这些芯片卖,都要上淘宝,一等就是几天。

网友:
改个电源板装上呀!省时省工

网友:
东西太不好修了!~卤煮还需努力

网友:
有图纸的板子检修要方便得多了。跟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相差无几的。

网友:
断开nb905的1脚是否在6.8v左右,电压偏高或偏低都不能正常工作,zdb903上是否有18v电压,rb914,rb908,qb903都查下

网友:
发现开关电源,只要是工作一段时间就不正常的,就很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明白了,
检波和整流是有区别的,整流是将交流电削去半波再经过大电容滤波变成脉动直流电,可以是小电流或者大电流,检波是对小电流调幅信号削去半周,再用适当容量的电容滤去高频载波,从而得到包络的音频信号。

网友:
楼主的机器故障原因显示是QB903 2N3904 变质有关 更换同型号的2N3904

网友:
这个2小时 出问题 的 比较反复

网友:
说实话,有的故障真心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明白了,
说的很详细

网友:
要换正品的FAN6755 我试过邮购一批十块FAN6755都不行的。

网友:
嗯,不错。借鉴借鉴下!

网友:
图纸太朦了,看不清楚

网友:
我也遇见过此类问题,开始也以为是电源板的事,没你有本事,网购换了一个,不管使,后来又换个驱动板就好了,提供个思路

网友:
有些厂家在生产板子的过程中,会在光耦底下粘上胶,时间长了,胶的热胀冷缩会把那个位置的焊点搞虚焊,这样容易形成电源不稳定的因素,有时可以开,有时开不机,有时开机电源不稳...

网友(2014-04-09):
现在认真维修的人不多了。楼主继续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