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掉电

楼主(2014-01-06):
刚接手是是分屏,外接也是一样,直接加热了一下显卡后,接电流0.02A一会变回0.01A,开机0.01----0.8A---0.9---1.01A左右,后电流经过几次跳变 一路下降到0.3A左右后掉电。拿下内存就不会掉电,0.01---0.8---0.9停住。就刷过BIOS,加热了一下显卡芯片,就这样了。原来是花屏而已,高手指点一下。掉电后可以再触发。急呀

网友:
从新植球吧

网友:
大家说说,加热显卡芯片跟上内存就掉电,不上内存就定在0.9A左右无显,有什么关系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 重新植球  你这多半是显卡坏了 造成的掉电!

网友:
重新植珠,故障依旧,难道真是显卡坏了。

网友:
掉电可能是保护吧,显卡还是要换或重新做下试试。

网友: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天逸F41A的机子,开机花屏,大家都知道,这机子也是显卡门系列的机子,主板上单插了一块独立显卡板630,当时手上活比较多,所以叫同事帮忙做了。做完之后,同事开始试机,电流跑到0.9掉电,掉到0.42左右,一开始以为显卡版有问题,显卡没做好,拔了显卡板,上电也是跑到0.9掉到0.4左右。当拔了内存后,电流跑多少记不清了,但是不掉电了。内存有问题?于是开始换内存,换了N根,TM的就是掉,同事搞不定了,于是我就接过手来,当接到板子的第一时间就是发现开关没装。装的是另外一块小板(前盖上有两块小板,一个是音乐暂停,播放,快进快退的快捷键小板,另外一个才是开关,此机我修了不下20台,所以很熟悉)本能的换回来后,装上内存按下开关,不掉电了,插上显卡,开机,电流跑1点多不亮机,测内存上已有波形,难道显卡没焊好?用风枪吹了下显卡,还是不行。。。拆下显卡板把底下槽子用洗板水刷了一下,,插上,正常亮机。拷了一下午,客户拿走了。

提醒大家:此机千万别装错开关,要装右边那个。左边的是影音快捷键(虽然按此小板的最左边那个建也可以开机,但是就会出现以上现象,装内存跑0.9掉电,掉到0.4多,至于原因在哪来,我也不太清楚,活太多,没时间研究,以后大家有碰到要注意了。

网友:
上面是我今天在论坛上搜的结果,本人就是犯了上面的错误。

网友:
有可能显卡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