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解决一下问题

楼主(2014-01-06):
dell 14z-5423 i3 双硬(固态硬盘32g,机械硬盘500g)win7 64位系统装在固态硬盘,用了一年固态硬盘可用空间很少了,自己就重新分区,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分区都删掉后重新分的区,然后用win7 64位安装版光盘装系统,系统文件拷贝完后重启进系统结果蓝屏,现在运行模式是ahci,后来我把运行模式改为了ata模式,结果进系统正常,不是说win7在ahci模式下运行才能发挥最大性能,现在我想让win7在ahci模式下运行,有什么办法?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改完模式后再重装一次,没办法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完模式后再重装一次,没办法解决的

关键我想用ahci模式,现在就是在这样的模式下蓝屏,他们有说硬盘里原先有个100m的隐藏区,当时重分区的时候让我给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我想用ahci模式,现在就是在这样的模式下蓝屏,他们有说硬盘里原先有个100m的隐藏区,当时重分区的时 ...

你都没有明白我意思,我是说叫你将IDE模式改为AHCI模式,保存CMOS以后再安装一次WIN7,这样就是AHCI模式了。安装的时候是什么模式就是什么模式,不能改了,以后再改的话就会蓝屏。

网友:
只有重新系统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有明白我意思,我是说叫你将IDE模式改为AHCI模式,保存CMOS以后再安装一次WIN7,这样就是AHCI模式 ...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就是在AHCI模式下装的系统,安装完进系统就蓝屏,装了两次都这样,我才改成的ATA模式进系统就不蓝屏了,他们有说是因为我把那100m隐藏区删掉的原因,但现在我又找不回来了,所以请求有没有办法在AHCI模式下运行,或者能不能找个一样的笔记本把那100m隐藏区的内容复制一份粘贴到我的笔记本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就是在AHCI模式下装的系统,安装完进系统就蓝屏,装了两次都这样,我才改成的ATA模式 ...

那就是你系统有问题了,打开ACHI模式的话,系统会安装ACHI驱动的,怎么可能进去会蓝屏呢。那个隐藏的分区只有安装版的才会有,GHOST版的是没有的,安装版的WIN7你如果删除那个100M的隐藏分区,系统就没法引导了,又要重新安装了,复制也是没用的。

网友:
不知道ACHI还需要隐藏分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