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用多大的可以放电啊?

楼主(2014-01-06):
我在咱们论坛上看了一些,有的说60W,有的说100W的。到底要用多大的才比较安全啊?

网友:
什么意思,显示器为何要放电,难道你喜欢上它了

网友:
什么意思,是电容放电吗

网友A:
烙铁插头往大电容焊点上一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插头往大电容焊点上一接就行了

这个方法也很好,方便,,

网友:
手上有两线插头的台灯,一接就好了

网友:
60W    就可以了   我用的就是6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插头往大电容焊点上一接就行了

用十字长改锥短接好,

网友B:
用万用表打蜂明档就可以放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打蜂明档就可以放电了。

不会把表烧坏吗? 没试过,都是用烙铁或是灯泡

网友:
可以用起子短接,放电方法很多

网友:
我用灯泡放电。

网友:
300v的 大电容 用灯泡吧  我用的是100w

网友:
用100w的放电比较好.没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把表烧坏吗? 没试过,都是用烙铁或是灯泡

不会的,我经常这么放电的

网友:
我用60W的灯泡

网友:
60瓦以上的都可以。最好用卤素灯。白炽灯遇到过爆炸。无所谓。。短接不好。有火花。

网友:
用家用的白炽灯就可以放电了。一般显示器的电容400多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