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 电源 求指导

楼主(2014-01-06):
       多彩电源 采用 WT751002 和 UC3842B 组合 故障 是 AX1940 短路  炸了 底下的 2个电阻 保险丝烧断  现在 换了 1940 和底下的2个 电阻  紫线和绿线 都没电压   测试启动电阻 是正常的  再换 UC 3482 和WT751002   还是  没有任何电压  难道是  变压器坏了/大电容是 有300V 的 求解释 到底哪里坏了?就差 光耦没换了

网友A:
3843的电源应该不难,紫线没有电压,说明待机电源没有工作,3843和WT751002都没有得到供电,肯定是不会工作的啦,先修好待机吧。

网友B:
先检查3842的7脚的电压是否在18V以上和8脚电压是否是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843的电源应该不难,紫线没有电压,说明待机电源没有工作,3843和WT751002都没有得到供电,肯定是不会工作 ...

我是小白 待机电路是哪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3842的7脚的电压是否在18V以上和8脚电压是否是5V?

周末回复  因为我在外地了   按理来说 我已经换掉3842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周末回复  因为我在外地了   按理来说 我已经换掉3842了  ~~~~

下载3842的DATASHEET,依次测量各脚在线电压(注意安全),据此顺藤摸瓜,即可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 待机电路是哪部分?

待机电路肯定不是3843出来的,另外有一路输出,一般是这个电源变压器初级的一组正反馈端给3843供电,次级绕组则输出+5V电压,供给WT751002和待机电压(紫线上的+5VSB)。

网友:
先查辅助电路把紫5v修好,再查其它。

网友:
多彩电源 采用 WT751002 和 UC3842B 组合 故障 是 AX1940 短路  炸了 底下的 2个电阻 保险丝烧断  现在 换了 1940 和底下的2个 电阻  紫线和绿线 都没电压   测试启动电阻 是正常的  再换 UC 3482 和WT751002   还是  没有任何电压  难道是  变压器坏了/大电容是 有300V 的 求解释 到底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