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进水后bios密码无法清除

楼主(2014-01-06):
客户拿来一个G450进水机器,内存供电IC 51117烧坏,上下管也坏,修好亮机后提示让移除无线网卡,去掉无线网卡后进系统蓝屏,估计是需要改硬盘模式,但是进BIOS提示要输入密码,打电话问客户客户说没有设置过密码,于是想到了刷BIOS,在开机没有BIOS密码了,第二天再拿出来开机,艹怎么又有密码了,不解,难道其他芯片还有程序,还请高手指点一二,BIOS芯片换过了。

网友A:
亲,你最好换一个bios芯片重新刷写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G450 BIOS密码,换EC 截点短接都没用 。 换了一个BIOS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你最好换一个bios芯片重新刷写试试

bios芯片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