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260r维修怪现象

楼主(2014-01-06):
家里人用的一台笔记本:神舟hp260r,坏了,修了半个月都还没修好.请高手帮忙出个主意!谢谢!

1.刚开始出现故障时,冷启动大概3秒(电源灯亮)后,自动关机。再开机一切正常。
2.前段时间天气变冷后,不管冷启动还是热启动都是几秒后自动掉电关机。
放了一段时间不管它,现在的情况是偶尔会出现第一种情况,第一次冷开机开不起来,第二次开机能开起来。
大多数的情况是第一次开机会掉电关机,第二次再开,电源灯会一直亮着,屏幕无输出,cpu风扇不转,硬盘通电。测电压1.05V,5V,3.3V,1.8V等,都正常。

ECS S21II1_RevC.pdf

神舟hp260r电路图

网友A:
小电池没电,或者那块电路有问题

网友:
也放放电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没电,或者那块电路有问题

你真是高见,小电池是没电了,之前开机后都是要重设时间,笔记本电池有电也要重设时间.我拆开后测量了一下小电池只有0.64V的电压了.但换了小电池问题也没解决.是不是小电池没电,笔记本电池有电,时间也要正常才对,是不是?目前的情况是拔掉小电池,装上笔记本电池,+3.3V_RTC还是没电,要插上电源线后才会有电.当时我看电路感觉它就是设计成这样的(接通交流电后才不用小电池的电)所以没多管它.我看电路图没理解好,对不对?谢谢你,多指点下吧!

网友:
谢谢!你说的放电是指拔掉小电池后, 短路主板上的+/-极吗?也就是CN6的pin1和pin2,是吧?晚上下班了回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是高见,小电池是没电了,之前开机后都是要重设时间,笔记本电池有电也要重设时间.我拆开后测量了一下小 ...

那就是了,找下VCCRTC在哪出来的

网友:
我的一台神舟台式也有这种情况,先是拔电池后主板放电就正常;后来放电无效,继续观察就发现是南桥虚焊,手指按住就能开机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昨晚我回家又检测了一下主板,用AC电源时,815_ON(电路图第26页)是高电平,+5VA,+3.3VA都有输出.只用笔记本电池时,815_ON是低电平,+5VA,+3.3VA没有输出,再往上查时,牵涉到好几个信号:EC_SKIP,AUX_OFF#,AUX_ON,+5V_PGD.我又懵了.整体维修方向是有了,估计要等到周末,平心静气慢慢修才行!芯片oz815ln正常工作的条件是怎样的,有没有哪位大侠再指点一二?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我要注意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下午,没修好,把电阻PR72(第25页)拆掉后,插上AC电源,主板的+5VA,+3.3VA也没有了.和只装笔记本电池的现象一样了.再拆掉电阻PR46(第26页),还是没有+5VA,+3.3VA.815_ON还是低电平,这时测量+5V_PGD电压为0,测量EC_SKIP,电压为0.12V.修到这里又没办法了.EC_SKIP(第26页)两种MODE(PWM/SKIP)是什么意思?EC_SKIP是IT8512E出来的信号,这个信号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5V_PGD信号是OZ815LN(第26页)出来的信号,这个信号又是做什么用的呢?电路正常的时候,+5V_PGD是高电平才对吗?还有哪位高人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OZ815LN被我弄烧掉了,还要买OZ815LN.等买到OZ815LN再说吧!

网友:
换了OZ815后,+5V_LDO变成了5.5V了,是不是我没焊好,还是这个IC不良?大侠们,指点我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