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找得电源吱吱的材料

楼主(2014-01-06):
这个是电源的辅助电源在工作,吱吱声就来自这个辅助电源的小变压器铁芯,找到这个吱吱响的小变,用502胶涂粘它的铁芯接口可解决(有的辅助小变压器有两个,瞅不准是哪一个响板)。吱吱响没什么隐患,心理上能承受也可以不去理它。

最近我的电脑开机一段时间总会发出一种令人烦燥的吱吱声,经检查,响声是由电源发出的,我问过了几个对电脑有一定认识的朋友,也上网查过这种现象的原因,基本上都认为是电源风扇轴承缺油造成这种响声,只要加润滑油就可以解决了,于是我今天把电源拆开,把风扇拿出来,用手拨动风扇叶使其快速转动,用耳朵贴近去听,但发现风扇根本一点异响也没有,于是我又想这种响声有可能和风扇无关,也许是其他位置发出的,我再回想这些吱吱声,觉得很像是某种东西以极其快速的振动发出来似的,就像是秋蝉的蝉翼快速振动时发出的吱吱声差不多,于是我就看看电源里有没有和蝉翼差不多的东西,找来找去,我把目标锁定在了那个有黄色胶纸包着的小变压器上,我用手指轻轻的弹那些黄色的胶纸,发现有些部位是粘得不牢的,用手指弹时会发出“索索”的响声,我就想,那些吱吱声会不会就是这些粘贴不牢的胶纸发出的呢,因为电源使用中是会温度上升的,当温度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胶纸就会发生热澎胀现象,令那些原本粘不牢的位置更加松动,于是更易受到电脑其他部份的震动而产生高速共振,从而就发出了这种像蝉翼振动发出的吱吱声了,我尝试着把这些凡是用手指弹时会发出索索响的胶纸全撕掉,再把电源装好,开机,哈哈,电脑工作正常,并且开机几小时也听不到那烦人的吱吱声了

变压器发热或发出“嗞嗞嗞”声,一般是开关频率不对;
电路图上R63/65标的是2.7K,实际PCB上用的是3.2K的电阻
出现高频尖叫其实除了开关变压器有问题,就是主开关部份不平衡所至。

例1: 一个电源通电就有高频尖叫。这主要是辅助电源电流负反馈电阻变阻。高频变压器有问题的一般比较少。
例2: 短接绿线,风扇转,但有尖叫声,这种情况主要就是主开关部份不平衡,电阻,或二极管有漏电现像。

曾经修过一个是两个推动管其中有一个推动管的C极的偏置电阻变阻,
还有一个是连主开关管的其中一个二极管漏电所至。
例3: 有尖叫声有可能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变质所至,这个很多朋友一定遇到过。
    测一下300V的两个高压电容..电压是否平衡.  主推挽功率管的B极前的加速电容是否变质.g
    还有热端250V105K.这个大"继流电容"(不知这样名命是否合适,请斧正)
    这个帖子以前发表在家电维修联盟,已被加精.现在加入了一些新的发现.
很多新手在有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但有高频尖叫声就束手无策,希望本人这点小经验对大家有所帮助。

通常为上图中R65 2.7K电阻坏掉,在线测得4.7K,拆下来测为无穷大。此电阻不太好找,拆下来才能看到在电阻底下标示为R31,并不像图中所票为R65。同时测一下第二个红圈处R63阻值。一般R65(板上标R31)坏,换上后一切正常。

网友:
很好的教程,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电源,当时不会修。

网友:
楼主对问题的分析非常透彻。

网友:
这都是经验,都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