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88无待机

楼主(2014-01-06):
dell1088的进水机,插电显示000,无待机,换待机芯片故障依旧,,pq18的s极d极为19v,g极3.1v,pq17的s极d极为19v,g极1.68V,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样说无疑大海捞

网友:
大短路
元件击穿

网友:
进水机多半有元件短路现象,用烧板法找出短路的元件,光换芯片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先查芯片工作条件,然后查3V5V电感对地阻值,用烧机法确定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故障。

网友:
用烧板法。

网友:
没图纸截图看吗?

网友:
LZ应该是典型的那种,一吹二焊三换板的那种吧?查公共点有电压没有。再查条件。刷BIOS、自己慢慢查。

网友:
DELL.的机子好修呀

网友:
有的不一定有待机,也可能后面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