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小修华硕M4A88T-M LE 无复位一例

楼主(2014-01-06):
修这块板子说起来显得很简单,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维修的过程却花了很多时间,走了很多弯路,
事实证明,修板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更需要耐心和细心。

拿到板子,直接插诊断卡上电,复位灯常量。(事后补拍,请忽略图中错误之处)

无复位,按思路应先查供电和时钟。AMD芯片组供电顺序为:内存→VDDA→CPU→桥、总线;

内存供电1.46正常;

CPU供电0.97,姑且当是正常的。

桥供电1V,也当是正常吧。
从这里,开始偏离轨道以致越走越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既然供电正常,那就查时钟呗,忘了拍图,
PCIE A13\A14都有0.4几伏。
量PCI B16脚 电压只有0.7几,这明显不对啊,正常应该是1.6左右。

此板是AMD双桥,PCI时钟由南桥发出,
记得徐总说过,AMD双桥RTC电路不正常会导致无复位,且自己前几天也修过一块V星AMD双桥的板也是没复位,PCI时钟电压只有一半,当时就是因为电池座氧化引起的。
接下来就在RTC电路上折腾了半天,量来量去始终没觉得什么地方值得怀疑。

折腾RTC无果之后,怀疑是不是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时钟不正常,于是又去找时钟芯片鼓捣了一阵子,发现都正常。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弄了,想了想干脆死马当活马医,就不管这PCI时钟了吧,既然没复位,那就查复位条件;
AMD芯片组,南桥供电时钟正常,收到PWRGOOD后发出CPUPG和平台复位,点位图上搜了下PWRGOOD竟然没有,PWRGD也没有瞬间傻眼。好吧,既然没有PWRGD那就找PWROK吧。

南桥的PWROK 有3.3V,正常,(这三极管没装)
查完南桥再查北桥的PWROK

这下问题出来了,北桥的PWROK只有0.6几伏,从图中得知正常应该是1.8V,量了上拉排阻的另一端也只有0.6几V,排除排阻问题。
接下来查找+1.8V来源,

+1.8V是由一个324控制POQ205和POQ206经过两次降压得来,表笔直接点2.6 D极发现时0.6几,再点205 D极,还是0.6几,点位图上看了下,205 D极是跟ATX的3.3V直连的啊,量ATX的橙色线却有3.3V,顿时又傻眼了不死心表笔又在D极戳来戳去,咦······竟然有3.3V了,仔细一看,原来是POQ205D极虚焊,焊盘上是有3.3V的,为了保险起见,直接把POQ205换掉,再上电量,1.8V出来了

1.8正常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上电看看情况再说,竟然复位了,竟然跑码了,竟然听到报警声了

断电,插上内存,再上电,顺利亮机

说得有点啰嗦了,其实这板应该很好修,只怪自己学艺不精修板也不够细心。
在第一步量电压的时候就该把板上所有大MOS管的S极都量一遍,看电压是否正常。
其实这板子南桥之所以没发出复位,是因为缺少供电,这个+1.8V除了给PWROK做上拉之外,还控制产生一些PLL电压。

 会员1492548300鑫豆2023-12-20 00:14

多:) + 10 赞一个!

网友:
大神好谦虚啊!我是个真正的小白,什么时候能学到像LZ这样就好了!

网友A:
好历害,写的也很详细。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楼主,你们修主板时,通会有图纸吗?没有图纸,你是怎么知道PG信号在哪,又到哪的?想不通

网友B:
1.8V电压 的名称是什么

网友:
是该怪你自己不细心,不过华硕的板子P5KPL系列的板子修得很没信心,老是会不稳定,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在新的板子就要转换一下思路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电压 的名称是什么

经过两个管子出来的电压就是“+1.8V”的,只是正如贴中所说的那样,这1.8还经过排阻上拉北桥的PWROK,还有经过电阻上+1.8V_PLL,还给一个芯片做VIN,产生+1.2V_PLL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历害,写的也很详细。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楼主,你们修主板时,通会有图纸吗?没有图纸,你是怎么知道PG信号 ...

很多都没有图纸的,没图纸的板只能根据所用的芯片组来区分上电时序和信号名,根据IO或其他供电芯片的PDF来查找信号并跑线找出问题点

网友D:
赞一个,  昨天晚上又翻了下书看了会, 发现好多东西在学校都是没记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  昨天晚上又翻了下书看了会, 发现好多东西在学校都是没记住的.

人才哦,头像是自己画的吧?是很多东西都没记得,特别是NV和AMD的,好在离开学校之后直接就接触这行,要不然忘得更快

网友E:
你前面的各项供电说的那么玄乎。我还以为是供电问题。  你把那个场馆换掉以后有没有测量时钟信号和供电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前面的各项供电说的那么玄乎。我还以为是供电问题。  你把那个场馆换掉以后有没有测量时钟信号和供电呀。

严格来讲,这个确实也是供电问题嘛,只是没在五大供电里而已既然已经可以正常跑码亮机,那就没必要再去逐一查那些了,除非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还有问题

网友:
这板修得纠结啊。。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供电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讲,这个确实也是供电问题嘛,只是没在五大供电里而已既然已经可以正常跑码亮机,那就没必要再 ...

哎. 昨天一个NV的板, 不跑码, 供电正常,测PCI时钟1.8, PCIE A13 0V,A14 0.7V,  当时直接换了25M晶振, 测晶振电压正常, 加焊桥无果, 我不死心.重植了下, 结果好了, 但是再去测时钟, 还是一样的,  搞不懂, 机子点了一天挺正常,有时候不换种思维真不行.

网友:
楼主的基础真好,特别是时序

网友:
有时候细节决定成败,这个确实走了弯路,没关系嘛,没有弯路哪有直路哇

网友:
楼主好枪法.....赚到开心钱

网友:
够细心的,有图真好啊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向你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F:
能不能把图纸和点位图上传呀?

网友:
没见过,是日文,韩文?LZ哪里来的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哎. 昨天一个NV的板, 不跑码, 供电正常,测PCI时钟1.8, PCIE A13 0V,A14 0.7V,  当时直接换了25M晶振, 测 ...

把显卡插上,在测量看看

网友:
修的很好啊!··

网友:
像我这种小白还要慢慢学习呀

网友:
比较详细 把整个维修过程都说出来了  对我们来说是值得学习的  顶一个

网友:
事实证明,修板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更需要耐心和细心。多练习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都没有图纸的,没图纸的板只能根据所用的芯片组来区分上电时序和信号名,根据IO或其他供电芯片的PDF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看了修台式机主板要多量一下的MOS管的电压啊!楼主修台式机的板子都有点位图啊……

网友:
AMD双桥RTC电路不正常会不出复位,又学会一招。

网友H:
楼主要是能把点位图分享一下不是更完美?呵呵

网友:
既然大家都要求,那就把点位附上吧,其实发帖时也想传上的,可惜当天附件已到上限不能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是能把点位图分享一下不是更完美?呵呵

点位已上传,改版之后不知道怎么重新编辑帖子,有时间的话帮忙重新编辑下,把点位加到帖子中去呗,省得需要的人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把图纸和点位图上传呀?

点位已上传,在32楼

网友:
看来技术再好也要有资料呀。光跑线真的很累。

网友I:
楼主的点位图怎么不一起共享出来啊

网友:
我也来抽抽热闹,学习了

网友:
做事还是比较认真。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点位图怎么不一起共享出来啊

点位图在32楼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龙哥     你的技术真牛    明年跟你混了

网友:
分析的还可以刚开始你没去量那个管子吗  我都是把所有供电场管量一遍,再去测时钟复位,,,

网友:
楼主够细心啊,不过有点位图就是好,能够很精准的看到电路走向,比PDF更容易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历害,写的也很详细。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楼主,你们修主板时,通会有图纸吗?没有图纸,你是怎么知道PG信号 ...

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的说,,,我也是小白。。。

网友:
首先要细心,各大供电都要测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历害,写的也很详细。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楼主,你们修主板时,通会有图纸吗?没有图纸,你是怎么知道PG信号 ...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怎么知道那些信号电压是多少,图纸是在哪弄的?我就没找到过

网友:
维修过程中有图纸的话会省很多事情额

网友:
高清无码 看的就是清楚

网友:
楼主这图片拍的也忒清晰了吧。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没搞明白   有些机器的PG信号到底怎么在跑  还有复位的那些电压  低高低  高低高的   有时候头都要搞大     不知道LZ是否遇见过  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J:
你修台式机还用图纸吗 好像很难找啊  楼主是在哪里找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修台式机还用图纸吗 好像很难找啊  楼主是在哪里找的呀

有图纸当然好修很多,我还没达到不用图纸可以维修的地步,除非是简单的供电问题,图纸都是本论坛下的

网友:
嗯,我修台式机很少用图纸。简单的供电问题就修一下 信号问提就没办法了

网友:
楼主强大了 ,有点位图啊  佩服

网友:
不错呀,碰到无复位的板子,我首先就量各个MOS管,看电压是否正常。不过方法是多种的,看了你的贴子也学到了不少。比如测量时焊盘上有正常电压,而管极上不正常,这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
寫的很仔細~樓主很細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显卡插上,在测量看看

A14 A13插不插显卡应该都是零点四伏吧

网友:
非常好,虽然走了一点弯路,弄好收到钱就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