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程序仿制法修复鼎禹工业遥控器(原创)

楼主(2014-01-06):
随着电子技术的日渐普及,一些电子产品都采用单片机加外围电路组成,如果是程序部分坏
就给维修人员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如果你会本文介绍的方法,工业电路板会有很高的成功率。
简单介绍下工业遥控应用到很多领域,如天车,行吊等。常见型号为F21-E1 F21-E1B F23-A++
等还有很多,厂家有台湾,江苏,郑州及一些山寨小厂。只要硬件一样都是可以修的,我只
修常用的,一台几十元到200元之间,量大还是可以的。
首先找台好的遥控器测数据,我用逻辑分析仪还有示波器 万用表等工具测试的,该系列的
遥控器都是采用MSP430系列单片机MSP430F1101TDA5101A担任发射器组成FSK发码电路。
MSP430F1101TDA5211担任接收器组合,接收器还用的是自主研发解码器电路。考虑到仿
制就要考虑到原机应有的的功能,第一看门狗功能,第二自动关机功能。可靠性必须保证和
原装的一样。MSP430F1101只有1K代码,编写程序时必须精简代码。通过逻辑分析仪分析,
原厂数据并不是常规通信协议,而是自己定制的数据帧。这点只要自己制定数据帧就行了。我
自己定制的数据帧是头字符,设备码,设备反码,控制码,控制反码。当然也可用异或校验码。
接收时自己编写程序解码就行了。程序编写完还要改下载线。由于每台机器的设备码不同。
WINHEX搜索烧写文件设备码位置所以只需改写烧写文件TXT即可。
我介绍的不是很清晰,只是一个思路,供维修人员参考。目前用此法修复有很多批量小工控板,
我还为一些小厂定制开发一些小工控板。当然生意也是很不稳定,没事还得修修电脑。本人对
工控领域维修还是感到很迷茫,在此想通过本论坛结交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共同探讨未来
业务拓展方面的知识。当然有相关雷同的生意也可以合作哟!

网友A:
对楼主这个话题感兴趣,鼎禹的天车遥控器也修过很多,有些主芯片坏的我们一般没办法搞定,因为芯片里面有程序,又有加密一般就是换换晶振,之类的.如果能搞定应该不错,有兴趣请PM我.

网友:
说的比较简单,不过也就能说这么多了,楼主属于未来维修界的高手。

网友:
我猜楼主所在的城市也许工厂少,或者普遍不认可第三方维修,如果是这样,楼主可以考虑换个城市。

网友:
要修遥控器,频谱仪还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这个话题感兴趣,鼎禹的天车遥控器也修过很多,有些主芯片坏的我们一般没办法搞定,因为芯片里面有程序, ...

谢谢这位朋友关注,过完春节再联系你。

网友:
谢谢宇光版主加分和鼓励,我这个地区确实工厂少,维修量不是很大,本人对业务领域经验不多。这方面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网友:
祝大家新年愉快

宇光 -20 严禁灌水

网友:
维修界的高手

网友(2014-02-08):
对于禹鼎的遥控器修理还是比较简单的。不管是遥控器的发射部分还是接收器的部分,只要有一个是好的就好办。比如发射器(遥控器)坏了,简单的单片机外围电路和调制发射电路好修就修理,不好修的时候,就可以把接收器的身份识别码读出来(板子上面那个空着的插座),找个好的遥控器给写进去。然后把坏的遥控器的晶振给拆过来。当然只要保证晶振配对就行。客户拿走后再来慢慢修理那个坏的。修理好了留着以后再用。

网友:
LZ,自己定制数据帧,接收端怎么处理呢,能识别你的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