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使用中突然死机,关机后按电源开关无反应,需要断电后才能启动

楼主(2014-01-06):
朋友的一台机器,电脑使用中突然死机,关机后按电源开关无反应,需要断电后再开机后才能启动。

出现时间点:偶尔出现,有时用几天出现一次,有时1个月左右出现一次,
出现后:  显示器无显示,硬盘灯也不亮(应该是死机了)

后对显卡单独测试,用furmark和鲁大师跑2个小时左右,没发现异常

再将显卡插入到原机器,可以正常启动,并用furmark各鲁大师测2小时左右,也没发现异常。
显卡温度在60度左右,CPU和主板温度在40度以下。主板南桥温度手摸也不热。

请问为何是会出现以上现象,请高手指教。

显卡温度最高60度左右,CPU及主板温度更低,手摸主板南桥温度也不高。

网友:
隐形问题 不好解决

网友:
会死机的问题很多,,,比如桥,显卡,供电的等,,如果 无大碍跟客户说建议不要修了

网友:
台式机修不好就换板了

网友:
是新机器,才买了一年

网友A:
看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还有就是电源供电不稳也会死机。。

网友:
估计是主板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还有就是电源供电不稳也会死机。。

硬盘坏道好像不太可能,如果是坏道的话,在关机后再开机,应该能正常开启的。

电源供电不稳,你是指市区不稳,还是电源本身供电不稳?

网友:
问题没有严重到可以被发现的程度。不如等它严重一点再修吧。
就像人身体里面的肿瘤,不够大的时候是不好发现的,更别说下刀切除了。

网友(2014-10-27):
引用 网友B:
硬盘坏道好像不太可能,如果是坏道的话,在关机后再开机,应该能正常开启的。

指电源供电不稳,不是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