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4219 GPO03电源热机自动断电和热机不能开机

楼主(2014-01-06):
        故障:电源板热机自动断电和热机不能开机,无输出电压。
    原因:电源模块STR-E1565(U806)10脚检测到高电位保护,检测二极管D802和D803输入端对地电压应该是0V,若出现高电位或负电压,集成块就会保护,当测到D803时出现负电压,二极管负端出现负压那么正端也就是模块STR-E1565第十脚电压肯定会上升,这样模块就会保护停机,经过分析,24V电压经过光耦U805B和电阻R824,22K再经过D803到模块10脚,当输出电压过高时光耦导通保护停机,安道理讲D803那里不可能出现负电压,光耦导通时是正电压,不导通时是0V,而电路板也没有漏电,后来才想到由于那条线路是从开关变压器的下面走的,而且从变压器的脚中间穿过,会不会是感应过来的交流电被D803检波后出来的电压,想到这里,立即找了两颗102瓷片电容从R824电阻两端分别到地,再测D803负端,不在是负压,而是0V,开机试了很长时间,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