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进水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1-06):
前言:这时间过的可真快啊,转眼间就2014了,我也又有些时日没发帖了,今天得以有空,就将今天修的进水机来发个帖子消遣一下时间。故障比较简单,高手绕道。
机型:联想V460
板号:纬创LA46  HM55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123,不触发
      同行送来的,说进过水,从以上待机电流可以看,主板确实存在短路,这种电流不能触发也是很正常的,迅速拆机,发现主板上面还有一滩没干的水迹,此时见状混身冒汗!还好没有大短。
      接着将主板清洗了一遍,烘干,测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只是EC的引脚四周都是黑糊糊的,心想此EC肯定挂了,于是拆下EC,发现EC底部更恶心--黑黑的一大片,如下图:

看到这情况,大家想到了什么???这纯粹就像是EC下面被火烧了似的,奇观吧,将这些烧黑的东西清理干净后,找了个EC换上,插上电流,发现待机恢复到了正常,按下开关后,电流上到0.220就不动了,如下图

此时测量发现L20内存供电电感1.5V电压没有,U16的D极有19V,上下管的G极均无脉冲波波,

这个内存供电的PWM芯片是RT8209,测它的第4脚VDD和第10脚VDDP均有5V电压,

然后再测它的第1脚EN开启信号,发现只有0.39V,如下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RT8209的第1脚EN直接受控于PM-SLP-S4#,这个信号是直接由PCH发出来的,如下图:

图中的R129、R137位置虽然没装,但是直连了,在主板上PCH旁边找个这两个测试点,从R129上测得PM-SLP-S4#的电压也只有0.42V,

再从R137上测得PM-SLP-S3#电压为3.32V,如下图:

就这奇怪了,PM-SLP-S3#是正常的,PM-SLP-S4#为什么是低电平呢?测它的阻值正常,难道是PCH底部也进水了?短路把这个电压拉低了?还是被外围电路拉低了?针对这些问题,想知道结果很简单,只要断开R129这个测试点,再上电一测便知,当断开这个R129后,果然,测得PCH这一端电压为3.33V,如下图:

另一端肯定没电压,说明PCH没问题,已经正常发出了PM-SLP-S4#信号,可以肯定是外部电路拉低了,于是将PM-SLP-S4#信号所到之处全部仔细查了一遍,最后发现断开EC的21脚后,此信号恢复到了正常:

绕了一大圈子,又绕回原处了,难道EC是坏的?于是把EC取下来,将焊盘重新处理一下后,再将EC焊回去,插上电流,再次上电,发电流一路狂奔,于是激动的拔掉电源,插上屏幕,再开机,哈哈,张终于亮机了!

总结:维修,一定要细心,我这个EC我也怀疑是自己没焊好,反害自己走了不少弯路。日后谨记!

 会员11132492元2022-11-28 21: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专业的设备。怎么测电流?如何知道电流多少是正确的?EC是什么?

ec 就是超级bios, 比主板上的bios负责的东西要多一些,

网友(2014-04-16):
EC都坏了,键盘也差不多报销了吧。看图片进的不是水,是带糖分的东西。

网友B(2014-01-07):
修的很好哦,版主就是牛啊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给我们这些新手提供不少宝贵经验,也花费不少心血啊!!

网友A:
好专业的设备。怎么测电流?如何知道电流多少是正确的?EC是什么?

网友:
写得好详细!进水机器只是坏一个芯片还是运气好哦

网友C:
EC焊接有难度啊

网友:
思路清晰,动手能力比较强,赞一个!

网友:
我去。。这么严重都能修好

网友:
EC这种短路,通电后,估计手都能摸出烫来吧?

只有0.几A的电流 EC不会很烫,甚至很可能都感觉不到
只有0.几A的电流 EC不会很烫,甚至很可能都感觉不到

网友:
进水的机器维修就是要认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版主真是细心呀,这个PM-SLP-S4#信号一般在南桥待机时候为高电平,当机器按下开关触发后为低电平开启内存供 ...

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我还真没遇到过PM-SLP-S4#为低的,兄台能具体说明是哪个机器吗?

网友:
版主果然厉害啊,

网友:
楼主的分析思路比较清楚 只是焊接工艺必须仔细点 才可以的 不然的话得绕圈子了

网友:
EC底部烧的这么黑,没有啥零件烧坏??

哦,明了,焊工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点评):
EC底部黑----是因为残留在EC底部的液体经过高温焊接变黑的,

网友:
楼主厉害有图有真相 有思路  就是焊工还的 连连

网友:
看来基本功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一般来说只要别人没有乱搞一般还是很好搞的!最主要的就得细心了!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哦!

网友:
高手技术不错

网友:
高手啊 我们这些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那正确怎么解释 请教楼主

网友:
总之 思路清晰就好。

网友:
高手啊,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只是不细心,不过又了解了一项东西,算算也值。

网友F:
楼主的可调电源表精确度好高啊,修机利器啊!不过我有3个问题不是很明白,1,你说“断开这个R129后,果然,测得PCH这一端电压为3.33V”,不是说实物主板上R129被直连了吗,你怎么断开的?难道是它有测试节点,还是用刀割断的????还有一个问题,你说PM-SLP-S4#这个信号被EC21脚拉低,为什么重新焊一下就正常了?简直是匪夷所思,,我觉得芯片不良才是真正的原因,不是你所说的没有焊接好吧

网友:
就喜欢看这些有营养的帖子,支持了 !学习了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楼主已经是很厉害的角色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都是版主了,修本还那么粗心,干这个着急不行的

网友:
版主就是厉害啊      学习了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台联想G460,也是EC进水黑呼呼的,但EC没坏,EC周边多个电阻断线了,
补焊后,开机掉电,最后查到是B+被拉低了,
一路追查,是充电芯片6251短路,更换OK

网友:
理论好,焊工技术也要好才行

网友:
技术不错赞一下

网友:
不愧是版主  思路清晰一看就懂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修板就是果断细心  学习了

网友:
进水机,好修的真的好修,难修的想摔了他的心都有。。。唉

网友:
谢谢分享 修机要细心啊

网友:
版主哪里学的笔记本维修,介绍介绍

网友:
有时候看到lz发的帖子 对其非常的仰慕 想发一些赞许的语言 但是不敢 怕管理员被灌水处理  伤不起啊

网友:
进水那么严重我一般都不修

网友:
故障确实不难,不过新手要注意楼主的方式方法,不要一发现不对劲的就用三板斧!!

网友:
楼主这才是维修界的精英啊!佩服!

网友:
很有条理,新手学习用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
之前一直以为是SLP_S4出来了才出来SLP_S3,现在看来好像是同时出来 的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看是平常修的若此简单。没有深厚的功力是办不到的

网友:
思路比较明确。

网友:
焊接得注意一点了  还好没有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真是细心呀,这个PM-SLP-S4#信号一般在南桥待机时候为高电平,当机器按下开关触发后为低电平开启内存供 ...

我发现这人喜欢打酱油

neco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讲的很详细,确实是需要细心!·

网友:
学习了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   看看   学习了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 以后一定注意这问题

网友:
牛 版主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G:
PM-SLP-S4#  南桥发出  EC监管?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的很到位 !学习了  楼主v5!@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可调电源表精确度好高啊,修机利器啊!不过我有3个问题不是很明白,1,你说“断开这个R129后,果然, ...

可能是0电阻,焊接时有连锡。我猜的

网友:
===========================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

网友:
=============

黄鑫船 -10 我的帖子你们也敢来灌水!!!!

网友:
路过学习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G:
PM-SLP-S4#  南桥发出  EC监管?

这个信号一般是南桥发出的多,只是机器开机触发后也有返还到EC相应引脚工作而已。

网友:
都是高手呀。。。技术很好

网友:
还是被楼主分析出来了,楼主分析能力不错啊……

网友:
说的很不错  佩服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结果简单那,过程很值得学习

网友:
换EC要焊功扎实!~有时候不小心就空焊了@!~

网友:
有这样的思路,修笔记本快多了,

网友:
赞一个,很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学习维修思路

网友:
经典啊。值得学习

网友:
版主就是厉害 而且加分的也多

网友:
思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一直对时序不是很懂,没有系统的培训过,嗨,还是支持楼主,厉害,高手。

网友:
确实要细心啊,我好几次大意就烧东西了。

网友:
一步一步来,期待楼主发复位后的一些故障,呵呵。

网友:
我 现在也在 修这样的 机器 也修好了

网友:
我也要向楼主学习 学习

网友:
进水的机器维修就是要认真! 头大

网友:
思路清晰!胆子也够大,在不确定新换EC是否有问题时,又把它焊回去了,要是我,为稳妥起见,会再换个EC.
现在没太明白,即便是没焊好,又怎么会拉低slp-s4呢?

网友:
下下来看下不错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干维修,就得细心

网友:
好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我正在修 B460 一样的问题借助下研究下

网友:
细心十实干=有钱

网友H:
楼主真是辛苦啊!怎么晚了,还忙着把贴发上去,你真是我们的榜样啊!多多向你学习,嗯

网友:
呵呵!你没有清理干净吧?要换成别人就直接换另外个新EC上去了!

也许吧

网友:
何时能达到楼主这种技术水准

网友:
分析得很好,时序理解的不错。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是辛苦啊!怎么晚了,还忙着把贴发上去,你真是我们的榜样啊!多多向你学习!

是的啊,特别是对我这小白有很大帮组啊

网友:
没焊好ec会有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的因为他是超级io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确诊以后再动手是个好习惯!焊工是很重要的

网友:
版主威武,真细心!学习了

网友:
待机电流明显不正常啊

网友:
先把待机修好

网友:
进水的机器维修就是要认真

网友:
楼主收不收小弟啊。。。上次不是说差个打下手的么。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不同意楼主 说的 我测了好机子 1脚电压就是0.39 再就是EC21脚没直接和 U5 1脚直接相连

网友:
一般像这种问题直接不修了

网友:
看不懂讲了什么东西

网友:
维修是要细心啊 ,可是钱收的不高啊。以后维修的主板的价格是换主板的1/2 质保半年。不知道大家同意不?

网友:
恭喜楼主吃票子

网友:
是啊搞维修不认真好板都会变料板

网友:
成功总是留给细心的人

网友:
这帖子写的真不错 看了有收获

网友:
楼主真够淡定的,佩服

网友:
一般对于进水的机器第一步先观察是否有长毛的地方,如果有应用洗板水刷去,2应看看芯片是否有腐蚀情况结合图纸来查供电情况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进水机不触发,以前遇到过一个 ec的acin正好在ec底下,测所有条件都正常,最后把ec拿下来擦发现acin腐蚀断线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学习中

网友:
写得很详细,技术不错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技术

网友:
讲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 一定要 烘干哦  不然用不了多久又会有问题了

网友:
修主板就这样,一步错能把自己给累死,得很小心一步一步来,尽量避免

网友:
为什么进水都在ec旁边

网友:
进水机子不好修,就算当时修好了,不能保证以后返修

网友:
修机器最兴奋的地方莫过于 电流咚咚咚的一路跳变 屏幕亮的那一刹那

网友:
经验啊,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

网友:
进水的我就会刷刷版子,

网友:
为什么电流在0,22多测出内存供电呢,是先出内存在出别的么,AMD应该是那样的吧,这个INTEL

网友:
我敬佩楼主的精神,“也许你们觉得是小问题,但是对于小小白来说可能见都没见过。。。”楼主心肠很好,确实是这样,我们到这个论坛是来学习的,每个人都无私一些遇到问题就互相帮忙,鄙视灌水这样我们这一行才会更加和谐,有时候自己是一个师傅,但是也有修到头痛的时候,那时候找别人帮忙也是有的,意思就是一个,虽然人家是小白,但是有几个是真的靠自己自学然后成才的?都是从小白开始的也就不要嘲笑小白了是吧?人人都小白开始,自己藏着噎着有什么意思?别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真的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换个角度想,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不会,虚心向别人请教,我会别人问我我耐心的解答,一直一来我都是这么做的,做人本该这样,看不起人干嘛?想想自己被别人看不起那是什么滋味?将心比心,只要有人问我,我懂的我绝对教他,虽说自己也不是很厉害,但我知道我会什么就教什么

网友:
没看懂 很乱很乱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网友:
有时间还得认真研究一下才行

网友:
本人真是悲哀 怎么就看不懂呢 你们懂吗 朋友

网友:
总的要怀疑自己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维修最怕自己出错走弯路

网友:
楼主写的真详细,思路蛮清晰的,维修就是要细心再细心,不然修到一半,碰到问题时,总是怀疑这个是坏的,那个是坏的,自己换过的没处理好也经常会问题的扩大化

网友:
有一定的电路常识,还是不用担心这种故障,反正还是找到了,搞定了

网友:
EC焊接有难度啊;

网友:
学习了。这个1.5v 是S3.状态下的电压。应该是触发后的电压吧。你没查RSMRST#.,很直接的找到1.5V,没有出来。其他电压出来没有。内存电压出来没有。PM-SLP-S4应该还要去开启其他电压吧。

网友:
进么多水只坏了一个EC,焊EC的时候最后拖一遍锡,以免虚焊。。

网友:
写的很详细 V460 B460机器坏得多得很

网友:
顶 很好 学习了啊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顶、我们这些新手能看得明白。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经验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拖希没拖干净吧

网友:
维修细心是关机

网友:
楼主在哪里做维修呀!这么多活

网友:
有些大意了 哈哈,不过你也蛮细心的了!

网友:
这么严重都能修好,版主就是牛啊

网友:
时序清楚,按时序过细点搞都是一样的

网友:
好久没修了 电脑都不会修了

网友:
基地什么时候可以听听课呀

网友:
技术真好,我啥子时候才有这个级别啊?

网友:
呵呵 思路不错 焊工有待提高哦 容不得马虎

网友:
这个维修经验看上去不在天上飞了。

网友:
图文并茂啊 楼主犀利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我觉得没错啊, s3#和s4#待机都为高,触发为低

网友:
最烦的就是进水的机器,又是补电阻又是飞线的

网友:
从讯维出来的学员不会说ec焊接很难,哈哈,

网友:
这严重都能修好,很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很好哦,版主就是牛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 技术 高明

网友:
进水不严重哦。。。

网友:
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晰,不错,能修成这样很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 查的这么细致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一一找到非常顺利

网友:
思路清晰,写的详细,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时序真清晰啊,佩服

网友:
非常给力,学习了。

网友:
黄版主 一般发布 的都收好东西啊

网友:
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如此,你是边修边拍吗?

网友:
表示修的此机器 全是乌龟壳子场馆的飘过

网友:
你们真实太幸运了 今天修了一台G470进水的 修了四个问题了还是不亮机 真坑死人了

网友:
版主的 值得写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高手还是在人间

网友:
如果我遇到这种进水那么厉害的机我会选择放弃

网友:
有看了一般 思路清晰 ! 赞一个 ! 楼主 v5

网友:
我就遇到过,别人没焊好,,我加焊下好了,呵呵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高手,的思路很好我也要学习

网友:
我也是今天接了个进水的没修好,郁闷·。

网友:
看了 好几遍 今天 有头绪了
明天继续看

网友:
很不错 值得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详细,对于新手很需要这样的

网友:
多谢经验分享,诚心感谢!

网友:
太值得我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这种机不亮我都没修好过,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
bga 功力啊 楼主 v5

网友:
去掉0905后正常组为上管850下管650,中间组仍为1900左右,坏组G极与0905相应脚相通未断,8.22K电阻正常。更换0905参数依旧。从何处下手?求助中、、、、

网友:
思路确实很清晰,ec没焊好,也是正常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焊接有难度啊
没难度...如果焊这个都觉得难,那做BGA算什么?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IO还算好焊了,想必是楼主急于知道成果,草率了事罢了,哈哈

网友:
没坏点电阻电容小件,楼主可是赚了

网友:
功 底 扎实

网友:
每个人 都有失误的时候 ,关键是在失误的时候如何弥补!还是赞叹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不错的帖子,思路很清晰,学习啦。

网友:
即使是买全新的配件回来,上机子也不一定是好的。我就是经常碰到

网友:
LZ 高手啊

网友:
哈哈 刚钱两天休了个类是的问题

网友:
修机器焊工真的很重要呀

网友:
讲的很详细,可以顺便屡屡自己的思路

网友:
EC进水修过不少,EC坏的还是占少数

网友:
这段时间 连续修了几台进水的机器 幸好全部都不是很严重 基本最多就坏2个东西 多了就恼火了 呵呵

网友:
版主的思路很好 值得写学

网友:
来赚下载分的 。 没看

网友:
版主修机器基本工就是好

网友:
谢谢分享,让我们不会再那么的害怕进水机

网友:
高手啊,我又有的学了!!!

网友:
关键是版主给提供的超清晰维修思路和流程,简洁高效。

网友:
版主 就是版主啊 技术和我们差别太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触发了以后应该被拉低还是说本来就不会拉低一直保持着高电平额?

网友:
EC这种短路,通电后,估计手都能摸出烫来吧?

网友:
小故障 但是楼主的思路清晰~~

网友:
版主就是历害,思路很强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楚。。。要的就是这技术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真没的说

网友:
跟着时序走 ,

网友:
细心 细心 大家要细心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找电阻是个头疼的事情

网友:
看到这么多高手,看来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
进水机好修的刷刷就行,不好修的真能愁死人啊

网友:
键盘下正好是铁壳MOS管

网友:
楼主技术真NIU b

网友:
2014 首战     旗开得胜呀   牛秒杀呀

网友:
其实我有修好多经典的电路问题,但真的是没有时间和经历来发贴……。

网友:
确实啊  焊工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没错啊, s3#和s4#待机都为高,触发为低

不要以为带#的就是低电平有效的奥 亲。你说的这种信号,不敢说是一定高电平的。但我没碰到过低电平有效的。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没有任何权威性。仅是个人想法

网友:
佩服佩服,进水的机器只修了一个芯片,真是上帝在保佑你,不过思路很详细,步骤很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很好哦,版主就是牛啊

值得表扬  ·······   弯路走了点  但最后还是修好了    ·······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主板严重都容易腐蚀板层的。楼主幸运啊,烧那样都没事,主板质量真好啊

网友:
楼主神勇,最近我也住了不少ec坏的,联想这个机器进水我接了三四片最后都没修好

网友:
焊这种东西  我的心里也没底呀

网友:
进水修好就很厉害了

网友:
V460和B460 470 也修过不少了,但是有些 一烧就烧个大洞,很头疼。。。

网友:
我是挺怕板子焊盘问题的,一看到黑黑的焊盘就头疼

网友:
支持一下,共同努力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看不到图纸 电路也不懂修着就难了 郁闷啊

网友:
怎么会烧得那么黑,板没事?

网友:
分析得好。。。。学习了

网友:
宝贵的经验啊 只是那个电阻怎么断开啊 直接刀片切开么 楼主求解

网友:
进水机有些好难修,不过楼主技术很厉害

网友:
嗯,思路是绕了一圈,起码能看到楼主的分析。还是不错的。一般换EC都是先定位,用风枪吹一遍,然后再用烙铁几乎很少上锡的补一次焊,成功率还是蛮高。

网友:
2014 新的1年 加油

网友:
EC下面成那样,引脚都没有腐蚀断线啊。运气也好,要不补线也费事的很

网友(2014-02-07):
楼主得向你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为啥不上传电路图呀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样也行!!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中
这个论坛太好了

网友:
有些因为自己那个粗心导致走了不少弯路,这个都不要紧关键是自己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好像楼主就是换了一个EC 上家已经知道是EC坏了就没有换一个新的 感觉再难修的机器到了高手里就变得简单了

网友:
如果遇到我。早放弃了。看来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焊了之后最好清洗一下。然后看看。

网友:
虽然我还是学徒 但是可以知道楼主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佩服了

网友:
高手 果然够 高 要是我的话 早把主板不知放哪去了都

网友:
先谢楼主了,讲的很详细,一看就懂,

网友:
思路明确,技艺高超

网友:
写的挺精彩的

网友:
进水的不好高呀。修到这里算不错了

网友:
s4 有漏电的地方,还是连锡了?没打下阻值么??

网友:
PCH是什么??   没看明白

网友:
挺给力的!还算比较好修

网友:
故障比较典型不错

网友:
厉害   芯片的引脚要怎么断开的呢

网友:
都是 高手啊、、、

网友:
吸取一下楼主的经验,赞一个!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也是很幸运啊,进水的机子就坏了一个EC

网友:
思路清晰 很给力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给我们提供不少宝贵经验

网友(2014-03-09):
进水待机电流偏大到没有内存电压,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进水的机子我一般先清洁

网友:
蛮不错的,就是那芯片焊的有点让我看着怪怪的

网友(2014-05-10):
楼主很幸运,修好了进水的板子,谢谢分享!

网友:
看黄老师的帖总是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学习了一番,本来就怕羞进水机,现在是懂得一些了!

网友:
新手,跟楼主学习学习,板层竟然没有断。

网友:
多谢为论坛做贡献了

网友:
LZ说的很细致,新手学习了

网友:
技术部不错 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对时序了解透彻,不愧是高手,值得学习啊

网友(2015-07-11):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果断吧EC换了

网友:
jinshui 刷个BIOS把 估计差不多

网友:
进水机要先烘干 不管几天

网友:
楼主历害,是我就不修的了让客人换板吧

网友:
想知道怎么断开R129?难道要割线?

网友:
心细,恭喜你了。

网友:
焊工不扎实呀,没事多练练

网友:
EC下面那么恶心,会不会是板屋有轻微短路哦

网友:
不多说 腻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