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4411S的加点无线

楼主(2014-01-07):
现在加电到1.04 不动 有时候来回重启 但就到1.04 主板上电全了 EC进水 求大神们给思路

网友:
看看EC的待机条件都有没有

网友A:
最好拆掉清理下再装上一般都会好 不好刷个BIOS 我这段时间也修好多进水的 多半清理IO可以 有的必须拆掉清理才可以 。也有好几个机器进水清理好了 还不显 但BIOS附近倒没进水。最好还是刷BIOS好的。仔细查下吧

网友:
是什么平台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电压出来了,果断干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拆掉清理下再装上一般都会好 不好刷个BIOS 我这段时间也修好多进水的 多半清理IO可以 有的必须拆掉清理 ...

BIOS刷了 没行 南桥也干了 也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