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一台13寸苹果MACBOOK PRO 进系统和在系统里面打开软件都是非常卡 就连按声音都...

楼主(2014-01-07):
求助一台13寸苹果MACBOOK PRO 进系统和在系统里面打开软件都是非常卡 就连按声音都是一会会图标才会出来 反应很迟钝
有碰到的高手们指教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苹果MD101 这一款 I5处理器第三代的

网友A:
检查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风扇转速会不会很很高? 如果是这样。 桥的供电,或者和外围的通讯出问题也会导致的。
还要仔细看看有没有进过液体。

网友(点评):
同意此说法!

网友:
碰到过一个IMAC这问题  驱动引起
建议在苹果系统下测试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问题 是通病 首先 你要先在 mac os 下 打开 性能管理器里面找到 kernel_task 看他是否 处于 200% 占用率以上 。
如果是 。我再发解决办法 不然 有人又要说我 误人子弟了

网友:
重做系统把,,或者是驱动问题

网友:
先排除系统

网友:
驱动问题,,或桥的问题

网友:
装系统,再硬盘检测,然后看下温度

网友:
请问下你是进苹果系统还是进widows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硬盘有无坏道

确实是进过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