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三星S22A350B的程序,要那个24CS08的那个

楼主(2014-01-07):
谁有上传一个,或发我QQ邮箱272361790.谢谢
三星

网友:
三星S22A350B

网友:
24那个是用户数据,清空或者换新的就行了。

网友:
用了一个24C16的空片,换上机器就OK了,这个机器的毛病一共修过两台,都是这个坏,并不是IC401(25MX40坏) 大家都说是IC401坏,这是为什么呢。机器现象无论你插不插信号线都提示无信号。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已经修复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