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 乱了求解释啊

楼主(2014-01-07):
求这8根脚的定义。要飞线吗?求大虾指导下

网友:
看你的图片不用飞线。顺序+5V两根 接地两根  12V两根 亮度控制一根 高压开关一根!

网友A:
第三张由上向下依次
+5 +5 GND GND +12 +12 DIM ENA分别是
+5V +5V ⊥⊥ +12V +12V 亮度调节 ON/OFF开关

网友B:
没看明白,你想问什么, 上面都标着呢。是说怎么连接,驱动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你想问什么, 上面都标着呢。是说怎么连接,驱动板吗

我想知道。2个+5V  GND +12V   两两相连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由上向下依次
+5 +5 GND GND +12 +12 DIM ENA分别是
+5V +5V ⊥⊥ +12V +12V 亮度调节 ON/OFF开关

请问 2个+5V  GND +12V   两两相连吗?

网友:
5V  GND   12v   均是两两相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 2个+5V  GND +12V   两两相连吗?

当然了,看线路走向嘛,朋友没万用表吗?

网友:
都是两两 相连的  ,如果 在后面焊接的话,注意别跟其他信号搞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看线路走向嘛,朋友没万用表吗?

我以为都不相连。搞了半天谢谢你

网友:
看看走钱就可以了,那两个5V和12通用常都是连一起的。你小心不要搞短路和连锡了。那样你就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由上向下依次
+5 +5 GND GND +12 +12 DIM ENA分别是
+5V +5V ⊥⊥ +12V +12V 亮度调节 ON/OFF开关

请问   原先一根12V供电线断了,能正常使用偶尔出现花屏,我接上后 量得12V和GND短路  是驱动板短路吗?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啊。

网友:
板子上不是标着呢

网友:
12V一般是到高压那边去的哦。很少到驱动板的哦、可以检查一下高压那边哦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生手...............

网友:
搞好了没有楼主  你的烙铁该换了  把板子都烧的那样了   不专业

网友:
+12V 高压  +5驱动板   GND 公共接地   DIM 亮度   ENA开启电压

网友:
5v  12v  可以两两相连   但是5V只能跟5V    12V只能跟12V

网友:
  有的引脚是相连的 !!很正常的事

网友:
用万用表跟着线路走向跑就容易了

网友:
不接驱动板12V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原先一根12V供电线断了,能正常使用偶尔出现花屏,我接上后 量得12V和GND短路  是驱动 ...

偶尔花屏,查屏线,有条件的话换一根(条)试下。

网友:
新手吧,最后是找个师傅

网友:
都是些没营养的建议呀

网友:
+12V   +5v .地  DIM 亮度   ENA开启.就几组线。

网友:
两个5v 是通的。两个12v也是通的,改的话,接一个5v。一个12v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通的啦.驱动上很少上12V的,一般12V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