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01Z-1120上面的内存槽不能用

楼主(2014-01-07):
DELL M101Z-1120  板号是A-6132P  REV:1.0   故障部位是上面的内存槽插上内存后,不亮机.用下面的内存槽可亮机,显示正常.请遇到过此问题的高手指点一下,改如何下手,去排除此故障的方法

网友:
看看槽的针脚有没有歪啊,或者有没有夹东西啊,这东西啊得细看

网友:
看了, 没有歪的针脚.排除槽的可能后,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不过内存的原因吗

网友:
看看内存槽里面有没有氧化,用镊子划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如果是INTEL 的U 那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如果是AMD 的U 的话 ,那就是U 的问题!

网友:
曾经搞过一样的故障,用测试卡都是正常的,最后换槽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内存槽 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上边那个槽到南桥之间某个小东西坏了  得慢慢找着量了。。。

网友:
AMD的CPU ,是焊在主板上的.这是个上网本.

网友:
AMD有可能是CPU问题 。先排除插槽问题

网友:
上下对着量下条件阻值这些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