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2la求思路。。。

楼主(2014-01-07):
一台创维 M22La监视器 加电亮红灯(正常开启是绿灯)  换过主板可以正常加电自动开机 。我自以为可以确定机器在待机状态,但是没有遥控器怎么开机呢,类似这个监视器有遥控但是原厂也没配遥控器的,除了换驱动板到底有不有办法了 (驱动板也不好买55555),走过路过的大侠指点下

网友:
那找一下相关的说明书看一下

网友:
换电视通用驱动板就行了呗。还带遥控器。

网友:
自己改个按键板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没遥控器,那机上的按键应该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你换的是原装板,那就看开关有没坏,如果是通用驱动板,那就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