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显示器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4-01-07):
三星2243显示器,电源板和驱动板供电正常,触摸开关后,显示器无反应,现在不知道是控制板的问题还是触摸开关的问题,各位师傅,这款机器有这个通病吗?如何测试开关有无问题,有修这款机器的高手,给个方案!!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MCU出了问题导致的

网友:
触摸开关你可以用万用表检查有没有问题、至于驱动板你可以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你咋不上个图呢?

网友:
如果能找到程序就先写一下

网友:
触摸有电压;一般触摸坏

网友:
检查下5v供电电路

网友:
看一下高压电路有没有正常输出

网友:
各方面检查下

网友:
如果触摸板问题,在不接触摸的情况下,接vga和电源会开机啊

网友:
按键板断线比较多。

网友A:
指示灯亮不亮啊 有没有logo啊

网友:
三星官网升级程序试试

网友B:
按键盘的插针确实折了,但是我又按原样插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亮不亮啊 有没有logo啊

根本没有LOGO,啥都没有!!触摸没反应!!!!

网友:
那你这样说的话指示灯有没有亮  没亮的话有可能是触摸的问题   还有驱动板问题

网友:
独立供电看看是不是高压板坏了。你说的触摸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亮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盘的插针确实折了,但是我又按原样插上了!!

排针那一般不会有问题,后级容易腐蚀断电的。

网友:
检测5V,3.3V,12V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开关电压,最后看看程序问题,仔细排查一下,你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