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不跑码

楼主(2014-01-07):
GA-P61-S3不跑码     触发3秒左右自动重启     反复如此    求一份图纸   手上有的兄弟发一个   解救解救

网友:
已经过了两天了   客户已经开始念经了    兄弟们求救啊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建议刷BIOS看看

网友:
刷下BIOS 不行就做一下北桥试试!在那能触发的3秒时间内去量各部分电压看看,不准但是能做参考下!

网友:
刷BIOS啊   不行看一下系统供电有没有

网友:
我有个H55的板子和楼主的一样 掉电  没示波器  不知道查啥地方    高手能给点提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