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vsb线路检修!!!

楼主(2014-01-07):
朋友换下的俩个坏电源,加电压无法测到5vsb,已经检测过高压部分,正常,想请教下5vsb的检修路线和流程,对了如何区分主,副,辅助变压器,新手刚学,希望隔位能解答下!!!

网友:
得先把5VSB修出来,

网友:
普通电源大个头的为主变压器,中间的为驱动变压器,在一个就是辅助变压器,查这条路就可以了   主要看这个电源电路供电供给IC用的电的就有是了

网友:
辅助都未有先把5VSB修出来

网友:
5VVSB电压你先查他有没有经过一个芯片,你换了那芯片就试试
一般为8角芯片

网友:
通过短接光藕的引脚可以分析出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的

网友:
             +5VSB辅助电源是个相对独立电路单元。在电源中,它的负载是主控 IC 与推动级的 Vcc 供电。检修它,一般先在断电环境下,电阻法从单元电路的入口,查高压直流供电支路 → 两个负载部分对地阻值正常否 → 重要元件,有些问题通过表测电阻就可发现,主要是简单方便,好操作。然后再通电,用电压法检测单元电路的高压入口通路(包括启动电阻) → 负载部分整流滤波输出电压  →  IC或三极管及光耦、二极管等关键点电压。之后根据两种测试得到的数据分析故障原因。
            当然,如果电路原理不通的话,也可用本坛中有人说的不用动脑筋的笨方法了,一个元件一个零件的焊下测量,好的装上,坏的换下,撞撞大运啦,只不过盲目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