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36 V3.1 H55M-SE32主板BIOS

楼主(2014-01-07):
V星主板,MS-7636 VER3.1
板上有另一个型号:H55M-SE32

这个板修了几板,有个常见的问题,不上COMS电池,会不产生3.3V待机,不触发的

网友A(2014-07-23):
楼主有没有碰到有待机不触发的?有通病吗?或者这款主板的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碰到有待机不触发的?有通病吗?或者这款主板的图纸?

兄弟你的解决没有?我的现在触发瞬间掉电,强制上电电压产生瞬间拉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解决没有?我的现在触发瞬间掉电,强制上电电压产生瞬间拉低。

2块都修好了 ,我的是小问题,好搞,你的这个不是触发保护码?拔了小4口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块都修好了 ,我的是小问题,好搞,你的这个不是触发保护码?拔了小4口试试啊。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发过来帮你修,同行40.哈哈

网友:
触发之后掉电,修这个板,遇到两种情况 ,一是没有插内存也这样,还有一个情况是重新刷BIOS解决

网友C:
我的所有usb用不了  也可以刷bios吧   但usb的5v都没有

网友:
USB用不了的话,这块板USB的供电,其中应该有一个坏了,你一个一个拆来试试

网友:
楼主发的是BIOS吗

网友:
是的,太大我一次发不了,只好发两个了

网友(2014-09-14):
我这里有一块,有待机,不确发

网友:
因为这个板子3vsb开启EN受控于VCCRTC

网友(2014-11-04):
引用 网友C:
我的所有usb用不了  也可以刷bios吧   但usb的5v都没有

呵呵,usb的供电芯片坏了,我都修了几十片了,都是网吧的。你吹了那个芯片,换个0欧保险,把18脚,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2014-12-25):
2张分开 了,一下20分就没啦,我晕~~~

网友(2018-01-19):
谢谢分享,这个密码怎么清除.我下载来看下

网友:
要怎么样才能有钱啊,我一分钱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