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BIOS有时死机

楼主(2014-01-07):
笔记nec笔记本o6年的机器,进系统有时候死机,还有个就是不认硬盘,不认硬盘是因为没有5V电,我飞啦根线解决,再一个就是进BIOS死机有时候,不知道什么问题,我现在正装系统,看进系统以后还会不会死机,你的回答值的我期待

网友:
上面写错啦是进BIOS死机

网友:
建议LZ查下硬盘没5V的原因 不要想方便飞线了事

网友:
进系统也死机,主板上有个nec的大电容,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写错啦又我这脑子,是进系统以后,用啦会死机

网友:
光驱拔了试试

网友:
如果你想修这个机器的话,可以先把NEC大电容给改了再说。说不定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如果干了NEC大电容还是如此,那就要考虑要不要修这个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