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 蓝屏

楼主(2014-01-07):
安装 独显 蓝屏。在 联想官网 下载的 驱动。

系统 换过好几个 还是一样。

在网上 发了 一个 新的 216-0833132 显卡。 装上。还是 一样?? 安装 独显 就蓝屏
  用 集显  就 正常

安装集显驱动蓝屏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0805-1.html

网友:
显卡问题,要换显卡

网友(点评):
我在 网上 发了 一个 新的 显卡。 还是 安装 独显 驱动 就 蓝屏。在 官网 下载的驱动。系统也换过 几个了。

网友:
看着报错  还是显卡问题的概率多哦。

网友(点评):
显卡 换一个 新的了。还是 一样的 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机率较大!

网友(点评):
显卡 换过 一个 新的了。一样的 故障?

网友:
这种显卡只能换新的,加焊没有用

网友:
查查供电了,Y470的电源小板容易坏

网友(点评):
LA-6884P Rev:1.0 板号。 独显的

网友(点评):
联想 Y 470 哪有 电源小板。 胡说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不是显卡问题,楼主应该刷个BIOS试试 或者下载个老版的驱动

网友:
装WIN7,AHCI模式,关掉集显或者换CPU一试

网友:
这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点评):
bios 刷过了 。还是不行呀!!

网友A:
显卡废了 换显卡吧

不看好贴就瞎回,这不是灌水吗

用户已删除2 -6 已经换过一个新的显卡上去了。还是一样的问.

网友:
楼主刷个BIOS吧

网友(点评):
BIOS 刷过 。CPU 换过

网友:
是不是你买的显卡不行呀,

网友:
是不是买到打磨卡啦

网友:
我也今天遇到过一个G470还是打独显蓝屏,,你们修好的说哈哪里问题吗,谢谢,

网友:
显卡工作不正常也会

网友:
刷BIOS看看  有没有装过WIN8试下呢。ATI显卡不容易挂的

网友:
CPU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4-02-20):
碰到这跨机器了, 真是头疼。。

网友:
??什么问题吧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B:
修好了。这板子是 却独立 显卡 供电 1.5 转1.5出问题了。

网友:
网上买的显卡有翻新的哦

网友:
把显存换一下,但,也管不了多久,感觉这是一个设计缺陷,还是单用集成显卡吧,要不就换板子。

网友:
如果客户同意,可以重新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点评):
安装系统是 不会 好的 !!

网友:
CPU 风扇那个洞洞的地方,有个mos管换掉就好了,不相信你试试,绝对灵验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呀, 我的也是显卡驱动打不上去

网友:
我的G470用官方的驱动也会蓝屏,就是用那个官方的一键安装驱动,那个软件,用它安装到显卡驱动,装好后没事,但重启后就蓝屏了,后来用驱动精灵的装,却好了

网友C:
今天遇到相同问题了,U11坏 4478  键盘下面显卡供电芯片换发就好

补充内容 (2014-3-9 11:20):
确定是显卡供电问题,换了客户用了两天又烧了

网友:
换CPU试下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4-03-22):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这板子是 却独立 显卡 供电 1.5 转1.5出问题了。

真是的,我也遇到了。现在已经解决。

网友(点评):
看到我的帖子。解决问题了。你也 不给我加分。

网友:
是显卡供电的转换芯片的问题,我也是借鉴与这个帖子修好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highlight=Y470,没有修好的朋友可以量一下这个转换芯片的控制机的电压,不是那么高啊!这个芯片的导通电压正常在18v左右的,而且我还发现,这个芯片不正常以后就会出现机子放热量大而且运气不好的话也会出现死机花屏蓝屏,并且蓝屏的时候提示物理内存报错,报错代码里面提示ATI*.*什么什么文件出错!希望大家多多总结经验哦!

网友:
这机器不是有一个通病吗?1。5V转换电压G极不正常,你看看呢?如果正常你查查显卡的供电呢特别是1。8V。如果对你有帮助麻烦帮我加分哇

网友: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咯,调下通道,硬盘没问题就看其他的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呢,换显卡OK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呢,换显卡OK了吗

显卡 缺一个 供电 1.5转换 1.5的供电 出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太好了

网友(点评):
修好了。给我加分呀。

网友:
把我这个新手看晕啦··大部分人说是显卡问题,还有人说是电源小板供电问题,还有BIOS问题··驱动问题···还有说是装WIN8系统的···  楼主修好能说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么··我猜是显卡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这板子是 却独立 显卡 供电 1.5 转1.5出问题了。

有详细的维修图片和说明么··我想学习下···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的,这个显卡坏的少,

网友:
查显卡的供电有没有杂波   测
32对耦合电容

网友:
显卡废了 换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大

网友(点评):
不是显卡问题。是显卡却供电1.5转换1.5出问题了

网友:
蓝屏先简单后面才搞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到相同问题了,U11坏 4478  键盘下面显卡供电芯片换发就好

补充内容 (2014-3-9 11:20):

我那个也是,换了用2天有烧掉,你那个后面怎么弄的。修好了没?

网友:
装win7 我的好了。代码一样

网友:
不错,以前都没搞定,也换过显卡哎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点评):
不是显卡的问题。是 显卡 1.5转1.5供电 出问题了。你知道不。不要 灌水。。

网友:
在刷bios,要不然换,是不是遇到大摩卡了

网友:
要装那种不带任何驱动的系统,一般的系统会在装系统的过程中自动打上那个万能驱动的显卡驱动,只要那个显卡驱动一旦装上,就卸载不掉了,你要先用GHOST浏览器打开你要装的那个系统把附带在系统的那个万能驱动删除掉,再装系统,进了系统以后,先打官网集成显卡驱动,记得打完集成要重启一下,再打官网独显驱动,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14-05-15):
你好我的y470也是一用独显就蓝屏,能交流一下吗我的q251287496,谢谢啦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不过一直没解决   看完楼主这篇贴后豁然开朗  感谢楼主

网友:
看看1.8v 和1.5v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  y570遇到过 1.5v转换电压的管子不良过去电压只有1.3v 直接飞线搞定 也是蓝屏 报错atisys啥么的

网友:
换别的版本驱动试试,我笔记本换了硬盘 然后装win7一装声卡驱动就蓝屏。最后换了几次系统,都怀疑硬件了,把自带的驱动盘拿出来装好后测试 OK

网友:
先查查供电正常不再考虑显卡

网友:
安全模式进去禁用独显,开机看看呢

网友:
查显卡的供电或32对电容对地阻值,就差显卡那边一定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前段修了个V370也是楼主这种情况,没注意看这供电电路,没修好,扔出去了,可惜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一下

网友(2014-07-09):
风扇周围一个小的芯片坏了。U多少的。忘记了1.5转换电压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刷bios 换显卡 换CPU 如果都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废了 换显卡吧
我只是给你个建议 采不采纳是你的事 你至于这样吗 我有遇到过宏基的一模一样的故障 技术不行拿别人撒气啊维修人讲究心平气和 这样才能准确判断故障 你不让人发表意见啊 那你发这贴干嘛 这是在炒作吗

网友:
我手上也碰到相同问题了。。希望这么一弄能好。。谢谢楼主
用户已删除2
谢谢我 就给我加分呀。。

网友(2014-08-11):
就是U11问题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