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电路,看的晕晕乎乎,希望同志们说的明白就OK

楼主(2014-01-07):
上传图片没有看到,MAIONO 开机是3。3吧  过N管5VPCU不导通吧PQ29也不导通吧  PQ27一样  15V 直接给PQ65DS级导通   PQ64导通  到底是不是,我说的那样那MAIONO 到底起啥作用,应该是我理解的错误了吧

网友:
十字路口有交通指挥灯,车才不会乱走,你这属于时序上没弄明白,先有什么信号后有什么信号,对应开启什么电压。弄明白了这个就不需要讲解了

网友:
广达的还算简单的吧,时需慢慢研究

网友:
时需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