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的板子,电流0.6至0.85间循环跑?求助?

楼主(2014-01-07):
接了台hp dv3000的板子 ,965北桥,630显卡;拿来时候屏幕是黑的,把屏线拆掉,外接显示器时能进bios是花的;换新显卡后不显了;郁闷?电流就在0.6至0.85之间跳变,用pci-e诊断卡跑码看到d0至03之间循环跳;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偶然发现cpu座子至显卡间有个八角芯片输出脚有跳变,后来换了故障依旧,到最后cpu座子、显卡、南桥、时钟芯片都换过了,北桥重新直球了、  都不行,偶然机会按到南桥背后,电流上去了1.22--1.27--1.55  ok显示了   ,松手就有不行!   南桥是换过的?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其实我也怀疑过,把原先 的南桥拆下来了,后换了新南桥,情况一样;因为按压一下 就行,我又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换板吧,不贵。修好也不稳定,这个一般只有显卡问题

网友:
估计是折腾的PCB内层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
反正是郁闷 ,考虑过换板子;只是心不甘,到底哪里出问题了?cpu座子换了一个、北桥加焊一次,植球做了一次、显卡连换和植球的有五次、南桥连环带植球三次、我就想不明白了?实在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把显存重做一下试试。

网友:
板子动的地方太多,没修复的价值,修好也是半条命,建议换主板100多块钱

网友:
The memory redo what to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