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外接正常,屏一道道的竖线

楼主(2014-01-07):
CQ45外接正常,屏上一块块的出竖线,不显示,显卡重植后,故障依旧,求助
显卡

网友:
换屏 外接怎么样

网友:
屏问题把;先还屏试试看看

网友:
屏问题,换屏吧!以前碰到过!

网友:
先排除上面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或者屏线问题了,先排除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我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