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液晶显示器屏幕刷新频率为60赫兹时抖屏

楼主(2014-01-07):
三星17液晶显示器 设置屏幕刷新频率为60或70赫兹时抖屏,75赫兹却很正常,电源板供电支常,也无鼓容。能不能确定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测试下   看看是不是区动板问提

网友A:
楼主75hz不抖不对吗?你为啥非要60  70hz

网友:
看是不是去的驱动问题

网友:
找个程序刷一下。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B:
程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75hz不抖不对吗?你为啥非要60  70hz

液晶显示器的不是60赫兹标准的吗?
客户家里是60 赫兹,我店里是75赫兹频率(刚开始没更改频率,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去就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的问题比较大

我没有搞到程序,换2270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