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K8M890M-M 1.0开机跑00,触发正常,采用IT8716F-SVIA VT8237R南桥。

楼主(2014-01-07):
方正(精英代工)K8M890M-M 1.0开机跑00,触发正常,CPU有热度,时钟蕊片有热度。采用IT8716F-SVIA VT8237R南桥。上假负载测得数据如下:
CPU核心:1。5V(正常)
复位:1。8V(正常)
PG:1。8V(正常)
VDDA:2。5V(正常)
VTT:0。96V(正常)
PCI A15复位:3。3V(正常)
A16时钟:1。6V(正常)
IDE 1脚复位:5V(正常)

从以上数据看PCI的时钟复位都出来了,应当跑码了才对呀,为什么不跑码捏??有谁修过这块板上来说下。谢了。

网友A:
先供电,时钟,复位,按照时序来检修

网友:
CPU座子虚焊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一般 北桥的问题

网友B:
不正常的电压,还你重新测下,BIOS,

网友:
刷过BIOS不呢

网友:
外设没问题的话,就北桥试试喽

网友:
BIOS,先简后难吧!刷了不行再看座子!估计座子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精英的板BIOS坏得多,先刷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的电压,还你重新测下,BIOS,

谢谢各位。今天刷了一个BIOS,并口上贴纸为:Q75108G71504557 EA=001921017839 BIOS型号:W39V040BPZ,故障还是一样没变,看来不是BIOS问题还有其它没查到继续查。附:

方正K8M890M-M 1.0 Q75108G71504557 EA=001921017839 W39V040BPZ .rar

网友:
烧桥吧,这个容易脱焊。

网友:
打下CPU  南北桥的值  有可能有发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供电,时钟,复位,按照时序来检修

谢你的回复,在刷了BIOS不行的情况下,我在认真测了一下全板的供电,发现在北桥旁边的一个Q26场效应管 3055 的S极只有0。6V,这个管看电路可能是北桥1。5V供电用的,为了确定是不是1。5V供电管我在网上找了一份类似的图纸k8m890m-m-060602-1.pdf打开一看还真是。现在电压只有0。6V明显不对,用06N03L代换了,0K,1。5V出来了,跑码了,但是跑B2。看来这块板还有别的坏的在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你的回复,在刷了BIOS不行的情况下,我在认真测了一下全板的供电,发现在北桥旁边的一个Q26场效应管 30 ...

刷回原先的BIOS,看看跑码正常不?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在论坛里看了一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72695说是网卡坏了。我想想可能也是不是网卡问题引起的跑B2捏,反正大不了拆了不行就装回去,于是拆了网卡上电一路跑码点亮了,进系统很正常!OK!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