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IU不触发维修实例

楼主(2014-01-07):
型号:方正R410IU
板号:I4XIXX REV:01 P/N:37GI41100-10
故障:不触发

       写贴前:感谢无边思绪师傅提供的图纸,此图比较难找。
       接手前已在别处修过,待机芯片处有取件和换错件,查看图纸,发现无待机,+5VA 没有生成,+3.3VA也没有生成,

检修思路:查看图纸的上电时序,在触发前,+5VA +3.3VA两个待机电压应该生成的,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再说,

待机工作条件满足,相关条件就不说了,就是不出电压,断开+5VA ,+3.3VA跳线点,用低压烧机法测试,也无后级短路现象,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出不来电压,疑心是不是+5VA 转+3.3VA有问题,

取下U17测量,正常,没有问题的,但此时+5VA生成了,找了个APL1085代换,+3.3VA也生成了,触发上电开机亮屏。

此机的修复,我不清楚这个U17 APL1084是不是容易坏,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望指教。

网友:
这个地方确实容易坏的。

网友:
挺好的 不过U17是稳压器 吗?

网友A:
电流一点波动都没有吗??还是稍微有一点上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一点波动都没有吗??还是稍微有一点上扬?

不明白你指的电流波动是检修到哪一步,

网友(2014-07-14):
我的也是这样,2脚只输出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