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4-01-07):
想问下大虾们  ,IO 、声卡芯片、的焊盘掉了针脚。都是怎么焊上去的还是飞线  。

网友:
865的主板从出租屋收回来的 ,人为的把那些芯片和划断了。那来练手

网友A:
要是给别人修 最好补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给别人修 最好补焊盘

那个铜线都掉了,补不上去啊 。刷点导电漆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焊盘很难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铜线都掉了,补不上去啊 。刷点导电漆不知道可行不。

涛哥。怎么补焊盘

网友:
一般用焊锡加漆包线连接就行了

网友:
掉焊盘的话就肯定是飞线咯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来啦

网友C:
刮线,飞一小段线就行了,用吸锡线,或者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刮线,飞一小段线就行了,用吸锡线,或者漆包线

都是IO 网卡 时钟 被人为划断脚的 跑信号线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好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