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40G 可以开机,能进系统,但是屏幕不亮

楼主(2014-01-07):
ACER 4540G 开机屏幕不亮,不是暗屏;可以正常开机,能到登陆系统界面,进入系统需要输入密码,coms电池应该是好的。三个月前就是这个问题,去电脑城修过,说是北桥有点问题,可能是加焊、还是换了一个电阻。北桥最上面靠近板子边缘有个R56还是R65的电阻,好像被换过,跟其他的电阻不一样,电阻上面标的R105,记得不太清楚了,其他好像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网友:
只能在这个模块发帖子。。。。。。   求助大神

网友:
不要沉啊      求大神

网友A:
说真的,看不懂你在说什么,这机器到底是你的,还是你客户的呢

网友B:
思维有点乱。。。没搞清楚你描述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看不懂你在说什么,这机器到底是你的,还是你客户的呢

我自己的,在想要不要在去修。
三个月前,电脑坏了,可以进系统,但是屏幕不亮,修过一次,现在又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维有点乱。。。没搞清楚你描述的是什么意思。。。

我自己的电脑,现在开机能进系统,但是屏幕不亮。三个月前修过一次。昨天我自己拆开看过,发现上次修的时候好像是换一个电阻,电阻上面标着 r105 ,pcb板子上标着R56还是R65,我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