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装驱动时提示打不到蓝牙芯片,到BIOS里出显示没有蓝牙芯片,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07):
DELL A840装驱动时提示打不到蓝牙芯片,到BIOS里出显示没有蓝牙芯片,怎么回事?主板是内置蓝牙的,以前也装过驱动,现在怎么就消失了,不拆机情况如何判断是否蓝牙芯片烧了?

网友:
是打不开蓝牙还是打不到蓝牙呢,这是两个概念,

网友:
蓝牙有些是跟无线在一起的,需要打开无线蓝牙才会打开

PS:现在谁还在用这东西?

网友:
上官网下载,不行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