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70-g45开机保护

楼主(2014-01-07):
一msi 770-g45主板,开机cpu风扇转下即停,拿掉cpu4芯插后,能开机、风扇也转,板上4个蓝灯也亮,测cpu4芯插座[12v]无短路。求图、思路
cpu

网友:
电源IC 和北桥的几率大点!先做下北桥!

网友:
上假负载,测电源好信号

网友:
CPU供电MOS管有短路。再打打阻值,看看PWM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p4保护:一般都是MOS管或者CPU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看一下CPU电IC旁边的0欧电阻都木有坏 是好的可能是电IC或者是IO

网友:
建议CPU温控的相关元器件

网友:
谢各位,因工具不齐已发深圳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