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60不认显卡。只有集显

楼主(2014-01-07):
1.机型:笔记本【联想U460】,双显卡。
2.问题与症状:如题,无法检测到独立显卡,驱动也无法安装。 而影响大致表现为 电脑进行 打开网页、看视频、玩游戏(还是比较弱的游戏)、程序运行过多、使用时间“过长(一般三个小时左右)等等类似的正常使用和操作的时候温度就会突然升高,电脑变得十分卡,持续不了多久就会由于电脑过热而自动关机(每天都要熄火好几次,只有等电脑冷却后才能再次开机)。以前正常时候开机CPU温度是37~45℃左右,就算玩做以上列举的行为也不过上升到50~60℃左右,出问题之后开一个网页就到67℃左右,看视频什么的其他的马上就飙到70℃,不久电脑就会过热而“熄火”关机。很让人困扰。以前用手点键盘上切换显卡的触摸按钮显卡就可以在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之间进行切换,现在那个触摸按钮没反应。这阵子才静下心研究,发现只有集成显卡在工作,安装NVIDIA驱动却提示“【NVIDIA 安装程序无法找到和您现有硬件兼容的任何驱动程序。安装程序将会退出。】”(驱动我是去联想驱动官网按照主机型号下载的,绝对没问题)系统做过没用,拆开摸了摸,显卡也烫。焊过显卡,27。0晶振。i3也换成6100试过。都没用。

网友:
bios 里面 设置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可能是独立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打下PCIE阻,还有BIOS,显卡的供电时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