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65pLT一A主板不跑码救助!

楼主(2014-01-07):
各位师傅,精英965pLT一A主板插上诊断开机,代码只显示“----”,IRDY和FRAME灯不亮,CPU风扇不停的转,但显示器没信号到,开不了机,CPU和南北桥会发热,我把CPU,显卡和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一个样!求各位师傅指教一下怎样解决!!

网友A:
诊断卡的复位灯是不是长亮 还有量各大供电是否正常都测一下

ri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的复位灯是不是长亮 还有量各大供电是否正常都测一下

师傅,复位灯是开机时亮一下就灭了,我想问问,CPU和南北桥都发热正常,能不能说明CPU,南北桥都供电正常了呢?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

网友A:
复位灯量下就灭证明供电都正常 你要按照 供电 时钟 复位的时序来修板  去官网下载一个bios刷下试试

ri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量下就灭证明供电都正常 你要按照 供电 时钟 复位的时序来修板  去官网下载一个bios刷下试试

师傅,我还要买个编程器才能刷BIOS吗?也要把BIOS焊下来刷吗?

网友A:
像你这种的只有用编程器刷了 把bios取下来刷

ri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种的只有用编程器刷了 把bios取下来刷

好的,谢谢师傅指教!!

网友C:
压一下 cpu座子  南北桥  刷BIOS  再不行 我也没招了

ri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一下 cpu座子  南北桥  刷BIOS  再不行 我也没招了

好的,谢谢师傅!还有我想问问,我这个板的BIOS是32个脚的,要买个怎样的编程器才行呢?想上淘宝买

网友D:
我手上也有和你一样情况的主板。希望楼主查出原因时,分享一下你的故障原因。我的是915的主板

riu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也有和你一样情况的主板。希望楼主查出原因时,分享一下你的故障原因。我的是915的主板

你好,你有没有BIOS编程器呢?有试过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有没有BIOS编程器呢?有试过刷BIOS吗?

我没有编程器,但我决得不是BIOS坏了,因为BIOS供电都正常。

网友:
不能光看复位的,有的时候复位的正常,供电不正常,测一下。打南北桥阻值,IO到南桥的阻值,打BIOS的阻值,还有CPU到NB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我还要买个编程器才能刷BIOS吗?也要把BIOS焊下来刷吗?

有的主板BIOS芯片可以直接拿下来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先查供电,这板子CPU空焊的比较多了

网友:
看看复位针的电压,经常忽略了

网友:
      先查主供电。正常的话再刷一个BIOS,。精英版一般是不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