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修了块苹果板A1278 820-3115-B,拿回去当下载机用

楼主(2014-01-07):
这板子放了很久了,是砸的苹果笔记本现在没事研究看看,反正也是块坏板,苹果还没修到过,先看图纸,苹果的图纸还真是清楚,大约看了下时序,acin进来后,苹果是要先有个3.42v, 插上电池,去测L6995 居然有3.42v,在测了下SMC_RESET_L,居然也有,接下去就是开关信号SMC_ONOFF_L 键盘接口上那颗小电阻,电阻上有3.4v短接下,居然触发了,没想到能触发,量接下去的电压,因为是摔的机器有个L9701电感屏摔掉了(屏led供电PPVOUT_SW_LCDBKLT)先把他飞上线 万用表量了各个主电压居然都有测到现在感觉这板还能有修复的机会,接下去就是复位,测了个PLTRST#信号桥也发出了,接下去感觉显示了。那就测过edid屏线接口6脚LVDS_DDC_CLK时钟 ,7脚LVDS_DDC_DATA数据 抓的不好,手里没屏感觉应该亮了,今天来了台进水的a1278,刚好可以套一下屏,屏居然不亮,测屏线接口的供电发现PPVOUT_SW_LCDBKLT没电压《-----是PPBUS_SW_LCDBKLT_PW转化的 Q9706 4脚有12v,3脚也有12v按理应该是q9707导通分压产生3.9v左右,q9707个双mosN管,5脚和2脚应该都是高电平,经测量5脚是低电平,测量对地值正常,可能是桥摔掉点了,这信号是桥直接发出的,把桥拔下重植,重行做上,接屏亮机,有下载机用了,还有个问题不接苹果触摸板风扇狂转,进不了系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知道帮忙解答下

网友A:
修到这地步。无话可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这地步。无话可说。。

简单维修,也没什么技术

网友:
相当的给力啊,苹果没有标示,有图找都是一个难点啊,呵呵

网友:
高手     叫你声苹果哥!!!

网友:
苹果上的信号看着头都大啊。都这么长一个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迅维是不是也培训了苹果,牛!!!  信号 时序都不一样

网友:
  信号 时序给力啊,

网友:
修苹果麻烦啊,图纸,点位都要,要不一个人修不疯才怪

网友B:
能帮忙测试一下我标那5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吗??

网友:
1.   11
2.   8
3.   8
4.   26
5.   23
刚刚测试的。正在修的机子是屏暗 ,q9707的5脚无电压,正在考虑用不用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测试一下我标那5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吗??

1.   11
2.   8
3.   8
4.   26
5.   23
刚刚测试的。正在修的机子是屏暗 ,q9707的5脚无电压,正在考虑用不用干桥.
进水的机子

网友:
不进系统风扇就是狂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