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创手术治疗键盘粘连

楼主(2014-01-07):
    美女送来一台SONY PCG-3G1T,开机白屏,W键粘连。量屏供电0.5V+,了解,报好价留机待修。定键盘时吓了一跳,全新原装要价380,拆机也要260,怎么办?美女和毛爷爷都很诱人,经商量,决定无私奉献我的第一次,给她的键盘动下小手术。
   白屏就不说了,小菜,秒杀,直接讲键盘手术过程。工具准备:小号手术刀(换全新刀片),刚开封的尖镊子各一把:

   抠下键帽,小心取下软胶帽,看好按键走线下刀切开一个小口,如图:

   取一丁点棉花,从切开的小口子小心伸进去,擦去脱落的碳粉,如果你不想把导电层擦得干干净净,请慎用有机溶剂。然后从切口塞一小点从主板表拉上剪下的塑料纸,塞一半进去,留一半在外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按键上下两层隔开一点点,防止再次粘连。做好这一切后在按键外圈涂上一圈硅橡胶(704硅胶),注意一定要粘住露在外边的表拉,防止它滑进去,后果会很严重,如图:

   趁胶未固化轻轻粘上软胶帽,约20分钟后固化,做完后效果如图:

   装机测试,一个字,爽!哈哈,有了第一次,估计以后还会有N次......

网友:
估计楼主的“第一次”很值钱吧

网友:
《主板表拉上剪下的塑料纸》这个材料是什么?没看清楚!

网友:
没看懂,,。我看一次

网友:
请楼主在说清楚一点,先开个小口为什么,后面呢,是把胶站上去吗,在把胶帽放上去吗,小白不懂呀,W键粘连是不是粘上去弹不回来呀

网友:
小小白看不懂呀

网友:
这样久了会不会用不起呀

网友:
我这有很多键盘,维修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
呵呵顶下,以前刚修机子,都是修键盘开始的。

网友:
楼上没仔细看吧,粘连就是碳粉脱落导致,剪口就是为了擦去脱落的碳粉,然后用704沾上橡胶帽,就这样,没理解错吧。

网友:
SONY的键盘真是贵,一般遇到SONY换键盘的,都要报个高价,一般用这个品牌的人都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