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40G 开机屏幕不亮

楼主(2014-01-07):
acer 4540G   开机屏幕不亮,但是有系统登陆声音,输入密码后,可以正常登陆系统。三个月前在电脑城修过,现在这问题又出现了,求大神

网友A:
开机 后看仔细一点,屏上有无暗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 后看仔细一点,屏上有无暗影啊!

没有暗影,是一点都不亮,在黑暗的房间试过了

网友B:
三个月前才修的,现在又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算是没修好?找他重修去?

网友:
要先区分 灯不亮还是屏不显 维修部位差异很大

网友C:
有没有高人来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高人来指点下

接外接显示器试一下,看外接显示器是不是好的。如果外接显示器是好的话,那有可能是屏上半部分的问题。屏线和屏换了试一下。如果外接显示器也不亮。如果是独显的话先加焊显卡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再刷个BIOS试一下。宏基有好多机器BIOS坏的很多

网友(2014-03-30):
引用 网友B:
三个月前才修的,现在又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算是没修好?找他重修去?

都一个月保修的,去了还的掏钱。

网友:
多谢共享 好的

网友:
多半是显卡故障

网友D(2015-05-15):
我的电脑也是acer4540 ,修了两次都是同样的故障,我想知道楼主你的修好了吗?我打算自己搞,但是又不知道故障在哪里,求楼主指点

网友(2015-08-26):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脑也是acer4540 ,修了两次都是同样的故障,我想知道楼主你的修好了吗?我打算自己搞,但是又不知道 ...

南桥问题,218-066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