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bios

楼主(2014-01-07):
(图片)

网友:
今天收到客户2个联想的l-a690台式机主板,一块加电以后没有复位,心想一步一步查吧,先查供电,测到cpu时问题出现了,没有cpu供电,因为这板子以前修过一块加电保护的,有图纸,找出来一顿神测,换电源管理isl6566,换好之后,跑码亮机,另一个跑乱码,果断刷bios,把刚才修好的bios芯片吹下来读出来,刷到第二块板子上,也好了,呵呵

第一次发这种维修的帖子,说的有点乱,修好就是误打误撞,理论知识还不行,不知道怎么测bios的好坏,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了,大菜鸟一个,以后还要多多向各位前辈请教,今天的一点小心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19-07-24):
有台点不亮,正好试试